[慧荣] 慧荣SM3350 64GUFS-U盘量产成功

楼主(2022-01-10):
手头有一片手机上拆下来的三星的UFS 64G存储芯片,型号:KLUCG4J1CB-B0B1,最近又正好想增加一个U盘,于是就买回慧荣SM3350的主控板,做一个UFS-U盘,该主控板上已经植好珠,但焊上后量产不成功,于是自己重新在芯片上植珠,这次终于成功了。用软件测试了一下,读接近400M,写接近160M,速度比一般的U盘快多了,看来花点钱买来主控板自己做UFS-U盘还是值得的。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支持typeC的

网友A:
锡还没全化就撬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还没全化就撬下来啊

不是,如果是撬下来,会掉点的。

网友:
C口是3.0的吗?

楼主:
手机上复制文件速度70-80M,比较象3.0的速度。

网友:
3350的c口是2.0的

网友:
有typeC口接手机方便实用

网友:
老友好久没发帖了,这个就是写速度忙碌点

网友:
刚帮扩容N1的兄弟做个128的,速度比这个还快点,但主控板是真太贵了,128做都觉得不值了

网友B(2022-04-12):
同款主控,但是用KLUFG8RHDA B2D1颗粒失败了,也不知道是不兼容还是自己技术不到家(新手)

网友C:
想买一个,不知道网上有卖成品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主控,但是用KLUFG8RHDA B2D1颗粒失败了,也不知道是不兼容还是自己技术不到家(新手) ...

比较难说,焊接好不好,闪存颗粒有没有问题,软件版本用得对不对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买一个,不知道网上有卖成品的么?

似乎没有看到有成品卖,一般成品都不会用UFS闪存做U盘,因为成本高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没有看到有成品卖,一般成品都不会用UFS闪存做U盘,因为成本高了一些。 ...

一会我就把我店铺链接发下面 哈哈

网友D:
私模主板 公模主板 淘宝 也有买的

网友:
这个可以扩容成128G,而且检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模主板 公模主板 淘宝 也有买的

谢谢 分区是ntfs格式么?
还是exf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