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长虹DC22-TD03Y电磁炉,拆了看看,被网页参数说明给骗了

楼主(2022-01-10):
86元买了个长虹的电磁炉拆了看看,被网页说明给骗了,网页写的参数太忽悠了。感觉还不如60多的半球。
网页写的微火连续加热,178mm加热盘

拆了就这,低功率都是间歇加热,加热盘才这么一点

烧水最大功率1780w

网友:
货不对板,假一赔三,让无良商家放点血!

网友:
如铝芯就贵了

网友:
宣传图像是blender低面数模型,加上圆环脚本美化,然后复制很多不同大小同心圆。实际线圈能上铜线算好点。

网友:
昨天闲着没事,数了几个电磁炉线盘的圈数(只是圈数,直径没注意),2100w的都是15圈,以前1900w铜线盘的是13圈。你这个也是13圈,2200w够呛
不过这么便宜也可以了。起码线盘是螺丝固定,比美的那种焊接的少一个虚焊故障

网友:
几十元你还要布加迪吗,自行车挺稳定

网友:
微火连续别家都是用继电器,这个啥控制方案能做到连续也可以的。。。
就问题到底是不是连续,间隔1S以内我都承认是连续。。。

网友:
现在叫微火连续了?以前尚朋堂的早期的电磁炉早就有的功能也成卖点了。

网友:
能用就行了,几十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200左右的有微火连续的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您还想要多好

网友:
其实楼主这感觉很多人都有,自从有了网购,基本看图片介绍,拿回家其实就是个玩具,小得看不下去,不仅小,还轻,塑料薄,还有毛边,最后结果就是没有一点质感,以上都是抛开功能说的,如果加上功能的话,那简直就是千奇百怪玩花样,最后一个实用的都没有

网友A:
我买过长虹洗衣机也是这样,写的是8公斤洗涤量,结果体积大小还没我自己的6公斤老洗衣机大,四川长虹都倒闭了,就像先锋或者奥克斯之类的,都是贴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长虹洗衣机也是这样,写的是8公斤洗涤量,结果体积大小还没我自己的6公斤老洗衣机大,四川长虹都倒闭 ...

同感,我买过志高的8KG洗衣机,同样没有我原来的乐华5KG洗衣机大。淅江生产的贴牌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长虹洗衣机也是这样,写的是8公斤洗涤量,结果体积大小还没我自己的6公斤老洗衣机大,四川长虹都倒闭 ...

哈同感,我邻居买的长虹9KG洗衣机内筒还没我20年前的三洋5kg的大。

网友:
想起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网上买的9公斤的洗衣机 回来后发现 竟然是装水9公斤的洗衣机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大功率快充

网友:
86也太贵了吧,之前一直想买个小电炉用来煮咖啡的。电磁炉太贵了,后来还是选了价格便宜的电陶炉

网友:
这个涮火锅可以吧。

网友:
某虹已经烂到无下限了,电视机空调品牌已经垮掉,靠给某米代工维持,主营房地产去了,把自己的商标交给代工厂做小家电,品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