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家这个苹果电源外壳的白光电烙铁的按钮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2-01-10):
网上看到有的白菜白光电烙铁卖家在苹果电源那小巧的外壳上居然安装了很长的自锁按钮开关,那个位置本来是个大电容,那么长的按钮开关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你不知道苹果的电源有很多版本吗?里面空间并不一样

网友A:
这种按钮是超薄的。

网友:
高压侧装旋钮容易吃席

网友:
你还真以为是冰山一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钮是超薄的。

我淘宝搜了,如果是自锁开关,都很长,只有自复位的才会薄一些,个人感觉有可能里面加了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