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咖啡洪培机的想法,求各位大大指点!!

楼主(2022-01-10):
      因为工作原因,40的人还需要继续学习+考试。为了解困,最近迷上手磨手冲咖啡(偶尔用摩卡壶)。。。。。加上一天大概消费1~2杯消耗10g豆。好点的咖啡熟豆一磅454g都要100+,咖啡豆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靠新鲜,一样的豆放旧了味道都变得差好多。于是想自己烘豆,一看烘豆机,好家伙都是4位数人民币起,惹不起惹不起。。。。。
      某天看有人用爆米花机来烘豆(电吹风一样),原理简单就是用热风直接吹咖啡豆,达到烘熟的目的。缺点:温度控制不准确(不能控制温度,烘豆需要大概150-250度),风量不能调整功率小,温度显示不直观。后期准备用arduino程序解决自己动烘豆问题。。。。初步成品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852-1-1.html

求各位大大给个方向,新人新手

网友A:
双热管的烤箱如何?

网友B:
或者可以
热电偶+比较器控制可控硅驱动电热丝,比较器的分压电阻取样给电压表头显示温度。
或者热电偶+商品温控器+电热丝

网友C:
ptc加热板自带恒温属性

网友:
家用烘烤箱可以满足你。不贵!把你的电烙铁收起来吧。。。

网友:
好像有炒黄豆用的炒豆机,我记得看是200+,要不就是手摇的铁笼烘,用明火,应该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c加热板自带恒温属性

ptc都是200多度恒温的吧
貌似正合适

网友:
咖啡有效的人真好,我对咖啡和茶叶不敏感,想用来提神都没啥用,喝完该睡就睡

网友D:
咖啡这玩意和音响一样,从入门到极度舒适的花费差别N个数量级。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eff6ca0102vbih.html   加热是一回事,炭火的果木香味等又是一回事。。。更关键的是哪里有生豆?只听说有期货。。。按船卖,个人买一吨怕是都没人理

网友:
空气炸锅不行么

网友E:
在云南玩,见到人家是有炭火大铁锅翻炒的,听说是高档咖啡才用人工炒。
那豆很便宜,优质豆二三千元一吨。差的几毛钱,当地人不喝,倒是一些外地人捡回家自己烘干磨粉喝。
听说那边种了上百万亩,国内喝的基本都是云南豆。

专业烘焙机其实就是那种地摊炒瓜子,花生,核桃的圆桶搅拌机器,只是温度控制更精准。
直接买台最小的就行。
DIY就用带调温的平底电炒锅,上面加装电动搅拌器就行了。

网友F:
带转叉的烤箱,附带网笼,一边转一边加热,还带热风,也就300多点.就是温控不精确,回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热管的烤箱如何?

烤箱有个弊端,豆子的皮屑无法排出,导致浓烟以及味道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
热电偶+比较器控制可控硅驱动电热丝,比较器的分压电阻取样给电压表头显示温度。
或者热电偶+商品 ...

这个思路确实有现成商品可用的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咖啡这玩意和音响一样,从入门到极度舒适的花费差别N个数量级。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eff6ca01 ...

有专门卖生豆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转叉的烤箱,附带网笼,一边转一边加热,还带热风,也就300多点.就是温控不精确,回差大. ...

烤箱有个弊端,豆子的皮屑无法排出,导致浓烟以及味道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云南玩,见到人家是有炭火大铁锅翻炒的,听说是高档咖啡才用人工炒。
那豆很便宜,优质豆二三千元一吨。 ...

这样有现成的炒豆机,不过受热不行啊

网友:
2杯10克豆有点少。
1杯10克也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