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不受设置的电流控制

楼主(2022-01-10):
设置50ma充电和100毫安充电都是有几百毫安的充电电流,b6屏幕上显示的电池基本跟设置的电流是差不多的,万用表测到的充电电流不准,应该都是最高电流,不受设置控制,换了150毫安取样电阻,  lm2904也不行,请坛友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b6充电器

这个就是所谓的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器

这个就是所谓的平衡充?

是的,现在管他平衡不平衡,充电电流控制不住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管他平衡不平衡,充电电流控制不住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还是缺乏相关资料,不知道B6充电器这个充电电流受哪一路硬件控制,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爪的感觉,支持帮顶,看其他高手有什么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缺乏相关资料,不知道B6充电器这个充电电流受哪一路硬件控制,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爪的感觉,支持帮顶 ...

图纸有

楼主:
看了这原理图,换了lm2904,没有解决

网友:
是时候换个充电器了,虽然我承认,B6是个好充,尤其是循环充放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6充电器

这个就是所谓的平衡充?

确切说是串冲+均衡,对于平衡性差的电池简直就是噩梦。

网友B:
我记得B6背面有个Z44N的MOS,通过接触底部外壳散热,坏了会导致报错不充电,这个MOS应该就是控制电流的主要元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切说是串冲+均衡,对于平衡性差的电池简直就是噩梦。

对于平衡性差的电池简只能节电池一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平衡性差的电池简只能节电池一充?

那倒不是,串联充电时也会检测单节电池电压,容量低的电池电压会先变高或者提前充满,为了这节电池不过冲会启动放电电路对这节电池进行放电,放着电电压还是高,就会停止充电并继续放电,影响整体充电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倒不是,串联充电时也会检测单节电池电压,容量低的电池电压会先变高或者提前充满,为了这节电池不过冲 ...

具备你这一段论述特点的充电器才是真正的平衡充,平衡充也仅指串联电池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备你这一段论述特点的充电器才是真正的平衡充,平衡充也仅指串联电池组,对吧? ...

不不不,确切说是能达到保证电池组中每一节电池都能充满的都可以叫平衡充,只是原理不同。

独立为每一节电池进行充电的平衡充,比较适合小电流充电,几串就得有几组独立的充电电路,成本相对也比较高,而且体积大。

锂电电池组带的保护板的其实也属于平衡充,只是属于先串冲后平衡而已,串冲比较适合大电流大功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B6背面有个Z44N的MOS,通过接触底部外壳散热,坏了会导致报错不充电,这个MOS应该就是控制电流的主要 ...

z44n应该是控制放电电流的吧,放电电流控制正常

楼主(2022-04-17):
上几天把去年换上去的主控刷入固件,修复了。买的新主控开始都一直连接不上电池,刷不进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