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双硬盘切换电路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22-01-10):
我按照论坛里的电路图做了一个,其它元器件都相同,只有PMOS管我用的是AOD4185,做好后使用,硬盘老是不稳定死机,硬盘供电直接插ATX电源则非常稳定。然后我把做好的这个硬盘切换电路板拿出来用电子负载测试,发现在1A电流的时候,5V输出只有3.9V,12V输出只有10.9V,这压降哪去了?怪不得硬盘不稳定了,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AOD4185,这玩意是真货吗

网友A:
发现在1A电流的时候,5V输出只有3.9V,12V输出只有10.9V,

AOD4185的管压降是1.1V,5V-1.1V=3.9V,12V-1.1V=10.9V,正确。

网友:
最好能配个图,也不知道MOS是否正品。。。
压降大的话就找个内阻低一点的MOS。。。
这个压降,和电流I 以及和Vds, Vgs 也有关系,请参见SPEC

网友:
是做硬盘隔离卡吗,联想这些品牌有成品,二手也就   一百左右 ,PCI 、PCI-E的都有,  中孚的新货也有,300左右, 上面一般都有继电器,切换时会响一声

网友B:
vgs不够吧,这mos再水也不至于这么大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不够吧,这mos再水也不至于这么大内阻

G和S是直通5V或12V,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在1A电流的时候,5V输出只有3.9V,12V输出只有10.9V,

AOD4185的管压降是1.1V,5V-1.1V=3.9V,12V-1.1 ...

不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有两路输出,一路正常,一路不正常,不正常的这路不管是接机械硬盘还是8G电子盘,工作都不稳定,经常死机,但是直接接电源就很稳定,说明还是这个切换电路有问题,正常的这路压降不到0.3V,不正常的这路换了全新的MOS管还是不正常

楼主:
现在是觉得MOS管在12V还是关不断,一路输出正常,一路本应该关断的,结果还是有5V多的输出

网友(2023-04-05):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觉得MOS管在12V还是关不断,一路输出正常,一路本应该关断的,结果还是有5V多的输出
...

你MOS管选择的不对。。。。在这个电压下,开启的非常差,所以,压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