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了2个零坏块的闪存,请问is903支持这个吗?

楼主(2022-01-10):
896821A6A900 - Intel JS29F16B08HCND1
拆了2块闪存,16G*2。没有坏块。以前的板子锈了,准备换成 Sean的 IS903。请问这个闪存直接支持吗?跳线什么的要改吗?

楼主:
容量虽然小,但是这一批闪存当时卖家说都是零坏块,应该质量不错。

网友:
903不支持cnd1吧

楼主:
我看到有人说不支持,但是看量产软件的配置里有,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902e支持,而且速度很快

网友:
慧荣好像也不直接支持,但可以添加参数,不知903是不是也这样

楼主:
研究了一下好像不太行,放弃了。902E 都买不到了,买到也没有合适的外壳。。。

网友:
宝上有卖is902板子的,is902A,不是is902E

网友:
4K的903肯定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