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2246XT双贴316土狗跳线(SM2246EN-BGA144_BGA316X2_6L_20180407)

楼主(2022-01-10):
(图片)

楼主:
本来是求助,结果找到了,就变成分享贴吧

网友A(2022-04-02):
冒昧问一下,土狗是不是把电阻拆了?还是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昧问一下,土狗是不是把电阻拆了?还是直接短接?

装上土狗,拆下ONFI

网友(2023-04-18):
各位大神,主控是慧荣sm2246xt ,存储颗粒是Spectek的大S标志PFB72-6AS,该用什么版本工具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