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倒要看看海康还能怎么缩!DS-IPC-B1*新款系列IPC拆机看看

楼主(2022-01-10):
闲着无聊拆了个b12,这是20年的机,没想到缩成这样了.........

先来看看16年18年时候的海康:

起码板子很大,运存有,灯独立控制芯片都有

看看20年缩水新款:

外壳,新款方方正正款。挡光盖缩没了,做集成在黑色部分上面。

正面。

型号b12 200w

打开,4灯,灯暂时还没缩。

打开

拿出模组,LED灯板是铝基板。

模组。

背面有导热硅垫

一个固件,一个CPU,一个网卡,运存没了。hk2018不知道对应海思哪个芯片

螃蟹网卡

cmos不宜展示过久。

诶,不是我说,你里面空荡荡的干什么啊,你干脆省点塑料做成这样得了。

楼主:
这里拆b13

18年看完了,顺便看看19年的300w b13吧。这个带poe,板子可能大一点点

全新的啊!还没激活的啊!

和20年对比一下,圆润的

21年

放弃保修了,开!膜都没撕

4灯,还没缩

开!

翻过来,红外线和麦克风线,这个带拾音

诶嘿!相比20年的,灯板缩水了,铝基板变玻纤板

看看主板,CPU干脆不打磨了,摊牌了!就是海思。一个存固件的,,,,,,诶?网卡呢??????

没找到网卡啊!!!又没了。。。网卡都省了

海思。

背面也没东西。icr组件拆了,确实没见到网卡。。。。估计集成CPU了 。那个IC是灯控了

网友A:
2楼那款POE+拾音的,前段时间装出去几十台,感觉轻了不少,然后TP的也做了几单,感觉TP的简直就是暗黑画质,400W - 500W都是用嘴巴说上去的,还不比这个海康这个200W的清晰。
尤其是渠道那款6116K? 16路 拿货居然两百不到

网友:
以节约成本为原则。

网友B:
镜头好像是玻璃球面,树脂非球面组合,感光片像OV4689。萤石S1C虽然安霸A12立体声录音,但是感光片缩水成AR0330。我觉得F68运动相机用料好于萤石S1C,索尼IMX291感光片,联咏96660方案,自带屏幕,录像画质音质不差。

网友:
好多牌子就是自己把自己坑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好像是玻璃球面,树脂非球面组合,感光片像OV4689。萤石S1C虽然安霸A12立体声录音,但是感光片缩水成AR ...

别的不说,海康的镜头是真的容易花,摸两下就划痕一坨+镀膜脱落,最明显的就是萤石那些镜头外露的

网友:
感谢lz分享,通过时间线见证科技和制造工艺的进步。

网友:
国家不是提倡厉行节约吗能省则省,价格放在哪边,总不能亏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年看完了,顺便看看19年的300w b13吧。这个带poe,板子可能大一点点

全新的啊!还没激活的啊!

感谢分享!时代在进步,每一次的升级和改良,都说明了我们海康威视一直在努力,新一代更比上一代更高、更强、更好!

网友:
b12我这里用的很多,白天还可以.夜间暗的时候,就不行了.我曾经换过几个星光级的海康.夜里效果好很多.不过价格也贵了2倍

网友:
海坑那个poe做的那么小有点牛皮

网友:
现在都是唬人的大外壳,给人的感觉外壳越大,内容越多,设备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那款POE+拾音的,前段时间装出去几十台,感觉轻了不少,然后TP的也做了几单,感觉TP的简直就是暗黑画质 ...

拆过tp的路由器就知道tp的产品是什么货色啦,

网友C:
模拟摄像头只需要CCD模块+红外灯板+尾线。
也就需要镜头盖那点体积就够了,如果压缩一下空间,还可以更小,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大铝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摄像头只需要CCD模块+红外灯板+尾线。
也就需要镜头盖那点体积就够了,如果压缩一下空间,还可以更小, ...

模拟的确实可以很小比如汽车后面那个

网友:
与其说缩水,不如说科技进步,以前监控是必须要这么大才塞得下镜头ccd,现在都是小cmos加塑料镜头,还有主控集成度越来越高,以前主控+ram+rom+网卡+图像处理器,现在直接all in one

网友D:
上面的hk-2018-11是富瀚微的FH88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hk-2018-11是富瀚微的FH8852

呀,又换方案商了,真希望有个型号对照表哈哈

网友:
高集成度在厂家角度来说是可以提高可靠性的,分立原件更容易出问题一些。至于维修,对厂家来说这些设备都是坏了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