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散热风扇的电路板,如何跟外壳完美分离?

楼主(2022-01-10):
网上找到的图,可以看到,电路板和定子都拆下来了,固定的铜柱还在塑料壳上,太完美了,怎么做到的?

网友:
人家就这设计,好比超频三有一个系列风扇扇叶可以直接扒下来清洗,晾干了塞回去,一样一样的

网友:
AVC的设计的好吧,一般的风扇好像这么拆不了

网友:
我的是水泵钳慢慢拧,有些风扇定子卡簧固定,铜柱铆接电钻打掉。拆转子撕开贴纸,尖头剪子打开卡簧,取出扇叶,Nidec缺口卡簧难找受力点。

网友:
有可能是铜套当模芯直接铸塑上去的。

网友:
不好拆,我有几个都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