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防人之心不可无:SIM卡设置pin密码难道还不够?还需要锁定usim卡并绑定本机

楼主(2022-01-11):
小米手机,系统建议我开启“锁定usim卡并绑定本机”,几个意思?

字面上理解,一是sim卡开机是需要密码(PIN,我已经设),二是此手机只允许插绑定的sim卡(人家捡去没法用?可手机进系统或者双清时不都得要锁屏密码的吗)

不懂。求科普。谢谢!

【自问自答】

似乎是本机可以自动验证PIN码的意思?即卡插别人手机,得输pin,插自己手机,直接绕过pin?

没敢绑定,怕理解错误,弄出乱子。。。

网友:
一看就是小年轻吧,以前的功能机就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帮顶同关注。搞不清还是不搞为妙

网友A:
绑定sim卡应该是手机丢了插其他卡就没信号了,这样别人无法通过服务器解锁的话,手机就成游戏机了。

pin码才是保护号码的。

网友:
SIM卡设置pin密码其实是为了机主各种帐号的安全,如微信和支付宝帐号,如手机遗失,在没报停前,别人 是可以通过短信验证码登录各种帐号的。

网友:
手机绑定手机号码,下次刷机后只有这个号码才能解锁该手机,PIN码是运营商对号码的保护,和手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sim卡应该是手机丢了插其他卡就没信号了,这样别人无法通过服务器解锁的话,手机就成游戏机了。

pin码 ...

您这个,是我楼贴初始理解。但我在知乎看到某人:

红米手机,锁定USIM卡并绑定本机,重启自动验证PIN码。吓死我了。

设置_安全_SIM卡保护 _选择锁定SIM卡

不选择 推荐的 _锁定USIM卡并绑定本机

总算重启时,需要手动输入PIN码,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是我楼贴初始理解。但我在知乎看到某人:

红米手机,锁定USIM卡并绑定本机,重启自动验证PIN码 ...

也有可能,浏览器不是有自动输入网站用户名,密码的功能么。

网友:
你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SIM卡与手机绑定,防止手机被用于其他SIM卡。

网友:
设置pin码就够用了
输错十次就得输PUK码解锁了

网友:
感觉这说的意思是  这卡放这台机器上自动解锁,不用输PIN码,实际上这是不安全的

网友:
pin码和手机密码不是一回事。仅开启pin码的话,取出sim卡手机即可无密码进入。
pin码是手机卡密码,当此卡被取出放到其他设备后,必须输入手机卡上的密码才能接打电话短信等,开启可有效防止手机丢失手机卡又未及时挂失情况下被捡到的人把卡取出放到其他手机上通过手机号验证的方式找回密码的情况。

第一个是手机自动填充你的手机卡pin码,提升用户体验的,只要卡不离机,就无需手动输入pin码。并不是机卡绑定,不影响手机换卡使用,手机本身是只绑定小米账号的,换卡只需验证小米账号的密码,如换卡但不验证小米账号密码,则数据同步将不可用,只保留查找手机功能开启
第二个就是少一个自动填充密码的功能。

网友:
国内大多数人还是关闭了sim卡的PIN功能,就是很多用户搞不懂,输错导致锁卡,运营商怕麻烦,默认不要输密码。

估计手机这个功能,就是当你懒得每次重启手机输入sim卡的PIN,手机帮你自动输入。反正手机本身也是有密码的。

如果别人拆出来,放到别的手机上,就要手动输入sim卡的PIN。

个人觉得既安全,又方便。

网友:
双刃剑一把。

网友:
我都是锁着的。人家捡去了还没办法收验证码。但是有个缺点,有时候拿到别的东西上面试机的时候很不方便。

网友B:
手机是靠手机密码保护的。
PIN码则是保护手机卡。
PIN码是防止手机丢了人家把卡拿到别的设备用(现在拿到没保护的手机卡就可以用短信验证码重置各种账号密码搞你的钱),自动验证只是为了本机使用方便不用次次重启输PIN码。
有的人嫌麻烦不愿意开PIN码保护手机卡,有这个自动验证就省事了,既能开PIN码保护手机卡,又能避免输错码锁卡。
结论:两边同时都有密码保护才行,只有一边密码是可以通过另一边没密码的重置你的密码,所以只开一边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是靠手机密码保护的。
PIN码则是保护手机卡。
PIN码是防止手机丢了人家把卡拿到别的设备用(现在拿到没 ...

谢谢热心回复,“只开一边”是什么意思?我开了pin,但没绑定,有什么隐患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回复,“只开一边”是什么意思?我开了pin,但没绑定,有什么隐患否? ...

一边指的是手机密码,另一边是PIN码
没绑定就是每次重启都要输PIN码,比较麻烦而已,不小心输错几次卡就废了,特别是小孩拿到手机乱按的

网友:
pin码还是很有必要开启的,如今啥都是手机号码登录,更要开启了,,我十年前就开启了

网友(2022-07-20):
有点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