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行车记录仪芯片资料

楼主(2022-01-11):
求图中红圈的芯片资料

网友A:
这种芯片是专用芯片,要查找资料就要了解它的品牌型号和主板方案,大致看可以肯定非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属于一些传感器之类的,如重力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是专用芯片,要查找资料就要了解它的品牌型号和主板方案,大致看可以肯定非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属于 ...

看位置明显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是专用芯片,要查找资料就要了解它的品牌型号和主板方案,大致看可以肯定非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属于 ...

明显就是一个电源芯片。右侧第一个mlcc电容应该有问题

网友:
多看看电感 电容  芯片坏的少  ,多看看电感 电容  芯片坏的少  ,多看看电感 电容  芯片坏的少  ,

网友:
sy8063,拿走不谢!

网友(2022-02-14):
求问,这个是什么品牌的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