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咖啡烘培机初步成果

楼主(2022-01-11):
相关知识来源网络,感谢各位前辈提供的方法。下面展示本次改造情况,去除外壳后的米花机

然后继续把上面的加热部分打开;可以看到加热盘,这个加热盘请各位坛友看看怎么改大功率或者有合适的ptc改造更准确温控。咖啡豆就是要均匀受热和温控。

单独给风扇和加热盘做独立供电解决原来米花机不能调温调风问题。简单粗暴,不过效果有点瑕疵位置不够,功率小。
下步底部开孔增加进风量,更换合适的电机增大风量(无刷有刷?)温控方面暂时不懂,请各位指点

网友:
那一圈一圈的应该是电热丝,越短功率越大,但不说截断后如何冷接,光是上面云母片就不好处理,一不留神就弄坏了。

网友:
猜测电热丝中间穿的白色耐高温绝缘线接的是温度探头或者是温度保险,防止过热。

网友A:
考虑到咖啡豆的烘焙经常用到不同温度,但是温度差别不大,可以用PTC+NTC,至于电机,小型有刷就好,你又不会天天长时间使用,只要能均匀搅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咖啡豆的烘焙经常用到不同温度,但是温度差别不大,可以用PTC+NTC,至于电机,小型有刷就好,你又不 ...

ptc的功率不大,使用起来差点。
电机不是搅拌,是用来吹热风的 ,所以现在感觉差一点点

网友B:
用电热杯的加热盘,功率绝对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热杯的加热盘,功率绝对够

那个好像没办法吹风…

网友C:
带旋风的空气炸锅不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旋风的空气炸锅不好嘛?

咖啡银皮不能分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咖啡银皮不能分离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