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开卡总是卡在pretest,求助

楼主(2022-01-11):
颗粒是东芝TH58TFG9T23TA2D,全部上测试架上开过,坏块单片都在10个左右。搬到一块购得的sm2258h8贴的板上,开卡总是卡在pretest,检查了也没有土狗跳线。对比在测试架上CE,两都唯一的区别在于;测试架上ce0、ce1,购的板上是ce0、ce2。问题是出在ce跳线上吗?

网友A:
tsop48不需要跳线,板子上也没有跳线。看你用的什么测试架。如果是58H/XT测试架,那可能是没贴好或者板子问题。其他测试架不保证SSD主控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48不需要跳线,板子上也没有跳线。看你用的什么测试架。如果是58H/XT测试架,那可能是没贴好或者板子问 ...

测试架是sm2258h,颗粒焊接都仔细检查过,主控也重贴过

网友:
TSOP不需要CE跳线,你的CE是正常的。

网友:
先用58XT开一遍试试

网友:
频率调到ddr200试试

楼主:
开过了,换了主控,估计是主控虚焊了。

网友(2022-03-26):
我也是一直卡在pretest上面了,是一块NGFF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