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打到小火后,再想打大火,始终还是小火,如何修理?

楼主(2022-01-11):
淘宝网上买的万和燃气灶(在万和官网能查到这家淘宝店是万和官方认可的正品店),型号:万和 JZT-B8B20XW  天然气灶,热负荷 左右都是4KW

燃气灶点火正常,刚开始旋钮为大火时也正常,把旋钮调到小火也正常,

现在的问题① 当把旋钮调到小火,再想把旋钮调到大火时,始终还是小火,这种故障如何修理?
为什么刚开始旋钮为大火时,正常呢?

②在实体店买的万和天然气燃气灶,热负荷 同样是4KW,但明显实体店买的燃气灶火力更大些,打到大火时,火可以烧到锅把手
                     但在万和网店买到的天然气燃气灶,打到大火时,火根本烧不到锅把手,
用燃气灶就是要爆炒,大火,快速成熟,为什么网店买到的燃气灶,大火的火力不够大?   这种故障有没有什么方法修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问题①可能就是因为问题②造成的,大火不够大,小火的火苗烧不到大火孔里喷出的气。
问题②可能是因为进气阀门调节的不合适,也可能是气源压力不够使得进气量偏小,

网友B:
灶底盘下不是有2个调节的扳手,一个是内火圈一个是外火圈。火器的孔清理清理

网友:
上次我家的拆开,里面钻了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①可能就是因为问题②造成的,大火不够大,小火的火苗烧不到大火孔里喷出的气。
问题②可能是因为进气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问题是:燃气灶点火正常,刚开始旋钮为大火时也正常,

如果是老师说的,气源压力不够使得进气量偏小,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如果是气源压力不够,那么燃气灶始终没有大火,

还有,如果说   进气阀门调节的不合适,那为什么如果燃气灶始终调成大火的话,大火就是正常的?                                        为什么,只是旋转到小火后,再想调节到大火,结果始终为小火?

我不理解中,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灶底盘下不是有2个调节的扳手,一个是内火圈一个是外火圈。火器的孔清理清理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问题是:燃气灶点火正常,刚开始旋钮为大火时也正常,

如果说   进气阀门调节的不合适,那为什么如果燃气灶始终调成大火的话,大火就是正常的?                                        为什么,只是旋转到小火后,再想调节到大火,结果始终为小火?

如果是燃气灶的火圈孔有堵塞, 那就不可能有大火呀?我的故障现象是:只有调成小火后,再想调成大火时,发现仍是小火

我不理解中,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网友:
可以检查下火盖是否烧蚀严重,火盖如果烧蚀严重的话建议把火盖换了

网友:
你把外圈的一个缺口(若堵塞用牙签通通)对准内圈比较大的火焰,或者空气进气大不容易点燃调节一下风门到合适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问题是:燃气灶点火正常,刚开始旋钮为大火时也正常,

1.你都说了这个灶的大火不够大了耶。
2.直接打火时是电火花点燃外圈的气,而从小火变大火时要靠小火来点燃,小火位置与外圈气的距离,要比电火花与外圈气的距离远些,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问题是:燃气灶点火正常,刚开始旋钮为大火时也正常,

那你看下气压表煤气还剩多少压力够不够,另外分火器是否腐蚀老化。你调小火后回不到大火,你试着调外圈的风门就是你说的大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都说了这个灶的大火不够大了耶。
2.直接打火时是电火花点燃外圈的气,而从小火变大火时要靠小火来点 ...

这种灶是点内圈火的。

网友:
在小火转大火后,用火机或纸片对外圈引火,看大圈是否着火。

网友:
打火时气量大,所以外圈容易点燃,你把锅放上外圈就容易着了

网友:
你试着调一下地下两个风门。严重怀疑是风门不合适。

网友:
建议 用细铜丝 把出气孔通一通。 就是风门那里的出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