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听个响够了,改装一个闲置的小音箱

楼主(2022-01-11):
『X折腾』改装一个闲置的小音箱原本是用这个垃圾喇叭,就听个响

后面将手机的音箱和功放模块组合

02年左右堂哥送我的音箱,后来不用了就留下了板子

传统的多媒体音箱功放

有个小型变压器

用哥俩好直接固定在音箱上,那个小板子是淘宝买了几块钱的数字功放,音质渣的不行

后面组装好后可以愉快的听个歌和看个电影了

而且一个音箱上两个喇叭,总体来说比听个响好多了。

网友:
就佩服像楼主这样的,能折腾能改造的高人!

网友:
试没试过用那个数字功放接音箱?

网友:
那块数字功放是不是PAM8403

网友:
这种音响应该是成对的

网友A:
目测第一张图片是用座机拍的!!

网友:
“你是我的眼”是什么鬼?

网友B:
这种不带散热片功放芯片很少看到应用在小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第一张图片是用座机拍的!!

桌子下面,没有多少亮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带散热片功放芯片很少看到应用在小音箱了。

看见芯片中间那两个孔没,那是焊接铁质散热片的。

网友:
高手!就羡慕像楼主这样动手能力强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芯片中间那两个孔没,那是焊接铁质散热片的。

对的,我之前那个回音壁的散热片就是这样焊接固定的。

网友(2023-02-07):
浓浓的年代感,话说这做工在二三十年前也算是高级技术了

网友D:
几块钱搞个数字功放板比那个2025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搞个数字功放板比那个2025强

一开始,我就是买几块钱的数字功放板,那音质,惨不忍睹,,低音没低音,高音没高音。。。
所以才弄了这个变压器加功放,明显高中低音都出来了,至少在单位看电影听歌不无聊了。

网友:
定位可以,也就有个动静

网友:
可以加散热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