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收到个很神奇的板子

楼主(2022-01-11):
威刚的SP580
先上图:

说说神奇之处:
1 主控是破解的intel的2258G主控。这也间接证明了,intel的2258G是可以破解的,具体是软件破解还是硬件破解就不知道了,软件破解,别人吃饭的家伙,一般不会流出,硬件破解,比如某个io加个上拉就是普通2258G,而intel版上上没有这个上拉就锁,而常规2258G这个io可以不定义。
2 辛苦破解完了,不当2258G用而当2258XT用,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是厂商不想多花成本,毕竟一个ddr加配套电路也不少成本,也许破解的58G成本比小封装58XT加重新做没有DDR的板子更便宜?

网友A:
这种你就别报心态了,威刚很聪明的,解扣的步骤是要二次开卡的,第一次用58xt开,第二次要用58h开,步骤乱了或者ram控制器本身有问题就是不可逆的ram控制部分失效,这时候好端端58g就要当xt用,威刚能挂580的我试过大概率是ram不稳或者干脆ram控制器坏掉的,所以别想着补全元件当58g用,解扣能当58g的早分配给su8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就别报心态了,威刚很聪明的,解扣的步骤是要二次开卡的,第一次用58xt开,第二次要用58h开,步骤乱 ...

我看了下,这个版型就是su800的版型,只是缺少ddr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版型就是su800的版型,只是缺少ddr部分电路

没那么简单的,我换过也在大佬的协助下解过扣,如果解扣过后直接用58h开卡ram控制器就会gg,这时候只能当xt用,威刚这些580就是这么来的,如果发现ram控制器是好的元件早就补齐了。。。

网友:
我发现论坛牛人好多...

网友:
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
威刚这个垃圾佬  一向善于捡垃圾  SU800是带缓存的2258G  SU580这个早期用1120主控 后面用2258XT RTS5732DL 还有就是这个没缓存的2258G  威刚这操作算是极致利用了 慧荣的主控RAM控制器挂逼几率还挺高

网友:
补齐应该可以当58g.开,我也有两个这个主控的板子   能直接开

网友:
这个破主控板,CE跳线真是折磨死人,必须飞线,然后测CE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