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网,1900P最高测速只能达到300多

楼主(2022-01-11):
家里最近升级了500M电信,但是1900P怎么测速都突破不了400,看到有大佬之前帖子里说有nat type选择Full Cone NAT,我的没有对应选项

固件:koolcenter发布的改版**386.3.2

有知道的大佬教一下,谢谢

网友:
电脑直连光猫拨号呢,万一是猫呢

网友:
排除法 先直连光猫试试

网友:
把Firewall的所有功能关闭试试?

网友:
有线还是无线测出来的?要先看线路的链接速率有没有达到千兆

网友:
我家反正是光猫自动连接,不需要拨号,只要接个千兆交换机,各个房间LAN口都通了,速度也能达到正常水平。
无线路由器基本就是当AP在用,只有手机需要WIFI,其他都是有线接连。

网友A:
WAN里面 NAT类型选全锥形

我怀疑你这个不是路由器的事儿
你先看一下光猫到路由器的连线是不是千兆的
然后看一下光猫行不行
有些光猫性能渣渣
拨个号 CPU就80% 90%了
500M当然跑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里面 NAT类型选全锥形

我怀疑你这个不是路由器的事儿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wan里面没有nat类型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wan里面没有nat类型这个选项

NAT类型不太会影响网速的吧?
全锥形NAT和端口受限锥形NAT对我这种偶尔臭打游戏的有一丢丢影响
建议还是按照我前面说的
“你先看一下光猫到路由器的连线是不是千兆的
然后看一下光猫行不行
有些光猫性能渣渣
拨个号 CPU就80% 90%了
500M当然跑不满”

网友:
呵呵,告诉你一个密码,我升级了1000M,测速100多,小区总口500M,

网友:
1900P我以前用过,无线不知道,有线跑900多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看看是不是光纤猫或者网线的问题

网友:
网速需要自行排查跟nat类型没关系。
关于nat类型,ac1900p是博通老架构CPU老内核,固件不支持调这个。
需要ac86u或同代或更新的cpu的固件才支持。

网友B:
刚反应过来这个速度应该是博通的ctf失效了。尽量使用官方或者梅林固件,别用修改版。关掉qos和流量统计等功能。检查ctf是否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反应过来这个速度应该是博通的ctf失效了。尽量使用官方或者梅林固件,别用修改版。关掉qos和流量统计等功 ...

大佬,这个ctf是啥意思?百度了一圈也没搞懂是哪一块
我回头试试直接用梅林原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类型不太会影响网速的吧?
全锥形NAT和端口受限锥形NAT对我这种偶尔臭打游戏的有一丢丢影响
建议还是 ...

看来光猫也该换一个了,不知道运营商升级给不给换猫,电信的猫自己好换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光猫也该换一个了,不知道运营商升级给不给换猫,电信的猫自己好换不 ...

某鱼搞一个就行了。
看地区,有些地区sn验证 MAC验证什么乱糟糟的 费时间
有些地区loid
不过某鱼搞的调上网简单,调IPTV和电话就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搞一个就行了。
看地区,有些地区sn验证 MAC验证什么乱糟糟的 费时间
有些地区loid

我瞅瞅iptv开着没了 虽然没用过

网友:
iptv和wan 设置直接照搬旧的就行
loid得记住
搞这东西有一些需要光猫的超级密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ctf是啥意思?百度了一圈也没搞懂是哪一块
我回头试试直接用梅林原版试试 ...

就是博通的nat加速。默认是“自动”。后边会显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博通的nat加速。默认是“自动”。后边会显示状态。

nat加速开着的 看来是光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