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M-GA量产过后,量产工具不识别了怎么办

楼主(2022-01-11):
求助大家,IS918M-GA量产过后,U盘插入后,量产工具不识别了怎么办

加密盘设置过后就这样啦 ~~~

楼主:
折腾了半天终于解决啦

网友:
没短接数据脚试试吗

网友:
请问楼主用哪个工具量产的。我找了好几个都识别不了、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B_4G2016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A104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EBHA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32GB

网友(2022-05-28):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半天终于解决啦

咋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半天终于解决啦

同问:咋解决的?我的也是有这个问题,在量产的机器里可以识别,在别的电脑有时可以有时又识别不了。

网友(2022-09-14):
求量产工具

网友A(2023-05-07):
楼主这样求助的,很不够意思。

网友:
短接数据脚就能认了

楼主(2023-08-09):
短接数据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求助的,很不够意思。

就是短接数据脚   已经有人回答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