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牙刷疑似漏电

楼主(2022-01-11):
千娇百媚的电动牙刷,正常电池装上去不到两三天就没电了,电池没问题,怀疑是主板漏电

拆开没有肉眼可见的故障,C5电容正负测量都通路,但问题是另外两个同型号的C5电容测量也是正负都通路

开关下方的C5电容,万用表测量,正反都通路,其他电容无此现象

用酒精洗过主板,貌似没任何改变
求指点。

网友:
对比测量正常的与有故障的静态电流。

网友:
C5貌是并在电机两端,通路正常。

网友:
测下待机电流多少。

楼主:
故障牙刷待机电流

无故障的待机电流为零,工作电流都差不多

网友:
C5应该是电机消火花电容,待机电流这么大,肯定有哪个地方漏,可以沿电池正负极查一下并联的电容有没有失效的,可以全拆了看下还有没有漏电流

楼主:
擦,就一把40W的尖头烙铁,拆贴片电容会不会有麻烦?

网友:
把电池拆下来测下电路板正负极之间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牙刷待机电流

无故障的待机电流为零,工作电流都差不多

这么大漏电,还有什么好说的,边拆边量电流,拆到不漏为止!

楼主:
拆了C2电容,没任何变化,拆了C3电容,待机电流更大,50ma
悲摧的是C3电容太小,手一抖就不知去向了话说,怎么判断C3电容的参数?打算先找个电容挂上去看看待机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
找电源上的大的电容拆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2-03-01):
主板拆下放超声波清洗机酒精清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