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各位老师, 家用 燃气热水器增压泵 如何选择?

楼主(2022-01-1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家用 燃气热水器增压泵  如何选择?

网上有人说,在淘宝买,搜关键字“ 热水器增压泵”, “家用全自动静音自吸泵冷热水增压”,
也有人说,冷水压力上去了热水就下来了,  有人说,这时候恒温就很重要了,
网上搜”热水器增压泵十大品牌排行榜”, 品牌有:绿一、上海西山、KeepWorld、恒格尔/HENGGEER、日井、千航五金、GRAFER、皇鹿、好特/HT、金亿龙、欧菱星

也有人说, 买 热水器增压泵 要记得加 防水锤  ?泵前后要加单向阀 ?      水泵看扬程,家中选280W,
建议增压泵安装在总进水处,水表后面, 如果加在燃气热水器前端肯定会有冷水水压偏差导致温度不稳的问题。  增压泵加在最前端 总进水处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说因为没有用 防水锤的,结果墙内PPR水管漏水,估计是有哪个接头冲漏水,  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水锤效应导致的。
防水锤100元左右,单向阀20元/个,
说是:泵没有启动的时候,水压偏小,启动后水压变大。导致出水不稳。
泵都是水流感应启动的,用水就会启动。加单向阀可以防止不用水时,水压变化导致误启动。

请问  买增压泵 要加  防水锤吗?增压泵  泵前后要 加 单向阀 吗?

也有人说, 京东上的安装视频是直接接的泵和热水器进水口,
还有人说,要换个增压的花洒,

网上太多的人,各有各的说法,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几十块一百块的东西想那么多干什么,我就买淘宝最便宜的43元那种水泵,再花15元买个水流开关装上,现在用了3年,一样天天正常使用。我住楼顶水压非常低,用了这个基本不用担心燃气热水器点不着火了,有了增加水泵,只要水龙头有细细的一点水热水器就能启动。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不需要增压泵,如果感觉热水不足首先换热水器出入水口的角阀为大流量球阀,其次看家里自来水出水压力是否足够,不够需要在总进水管上加增压泵给整个官网增压,单独给热水器增压的结果就是只有热水没有冷水,冷水压力小热水压力大,冷水进不了混水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不需要增压泵,如果感觉热水不足首先换热水器出入水口的角阀为大流量球阀,其次看家里自来水出水 ...

有的老房子雀食水压太低了,进水总阀开最大,那水流都很细

网友:
止回阀是为了避免提升泵停止时,高处的水回落失压,再次启泵叶轮失水无法再次将水提升或者泵腔体有大量空气而产生气蚀,或者水泵并联多备多用运行时水通过旁边水泵管道产生小循环。
你这种增压用法不使用止回阀也没什么问题,热水器的进水口已经有止回阀,热水不会倒灌到主管。如果装,在水泵出口装一个就可以,至于水锤,你这么小的泵这么小的系统产生不了能造成破坏管道的水锤,大可不必担心。家庭这么小的进水管道也无法买到这么小规格的防水锤的静音缓闭止回阀

网友:
以前买过格兰富,2、3百吧,自动静音,现在要5、6百吧。楼上的好43还静音不心痛

网友:
水表后加,平时不开,洗澡打开就可以了,单向阀没必要装。

网友:
不需要循环泵吧,除非你接暖气用

网友:
不要随便买大功率的,太吵了,我岳父楼上5楼买了个大功率的,整栋楼都是嗡嗡声,他还搞个常开的,是一直响的那种,吵得要命,我这个一百瓦的,开的时候都蛮吵的,更不要说3百瓦的,我就装在热水器水开关前面,一开水就自动运行,很实用。

网友B:
搞个30多块的,直流12v 电动喷雾器水泵自带智能开关的,开水龙头就自动启动,关水龙头就关机。
热水器可以搞成二次供水, 外接大水桶,这样不怕停电停水,还有接12v直流的安全,
不像接220v的看着都发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30多块的,直流12v 电动喷雾器水泵自带智能开关的,开水龙头就自动启动,关水龙头就关机。
热水器可以 ...

这个水流量不大啊

网友:
水表后面加个不锈钢泵头的增压泵,370W的,394元,自带流量感应开关,压力调节阀,止回阀,全家水压都刚刚的,对了,我家住多层5楼,经常水压偏低,花洒能出水,但是很没劲的感觉,软趴趴的,没有那种热水滋着的舒服感,先本地实体店2百多买了个150瓦的,直接接热水器冷水进水口,和没装没啥分别,后再宝上对比了几天还是买了个大点的装全屋增压,爽,洗啥都不用看着细水长流了。

网友:
马勒很多字忘了图了,补上,我买的就是这个

网友(2022-02-28):
六七百的变频增压泵才对,普通增压泵还是没有那么舒服

网友:
我家里住6楼,水压小,洗澡的时候很难受,年前在一楼安装了一个600W的永磁直流变频泵,那稳压效果真是太好了,噪音还小

网友:
在热水器进水口加装个30W左右的无刷水泵和水流开关就够用了,静音又安全不怕漏电

网友:
新界那个24V的 安全。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一般建议装在总管上,这样不会产生冷热水压差过大的问题。如果必须装在热水前上的话需要精确测量用水端的冷水压力和热水压力,然后需了解多少弯头,管径多少等数据,倒算需要多大功率,多大扬程的增压泵,否者冷热压力差太大的话,冷水会出不来。当然还有种简单方案,买直流增压泵和可调速电源,调整至冷热水压力差不多平衡就好。

网友(2022-03-31):
无论啥牌子的,多数安装在家里作用不大,要用就安装的水位比较低的地方,比如安装在一楼,这种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