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4圈 一种6圈 这两种天线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22-01-11):
    懂得 说说 ……

网友:
6圈更长一些
db更高?

网友:
天线在维持谐振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能使天线长度缩短。

网友:
沙掉,多一个的是双拼天线

网友A:
高频天线的学问很深,不是简单从外形就能知道好坏,尺寸要求非常严格,少少误差都会影响到性能,比如驻波,增益,和电波的辐射形状角度等,基站天线就算是按理论尺寸生产的,在出货前都是用网络分析仪调试过才能出厂。就算是老式FM收音机的调频线圈都是经过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天线的学问很深,不是简单从外形就能知道好坏,尺寸要求非常严格,少少误差都会影响到性能,比如驻波, ...

专业的大佬啊!!

网友(2022-02-12):
高频电路确实学问很深,看着像是不规则的铜箔或金属片,在专业人士眼里则是微带线或天线。
特别提醒电子初学者,收音机里那些东倒西歪的线圈千万不要去扶正,也不要去挤压、挪动,务必维持原样,否则你就知道什么叫后悔。

网友B:
多个振子增益高(但覆盖角度小),振子长度对应天线频率,越短频率越高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太专业了。

网友:
天线要看厂家制造工艺,并不是越长越牛,你看看华硕,网件那些高端路由天线拆机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个振子增益高(但覆盖角度小),振子长度对应天线频率,越短频率越高

这个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