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INFUN GT100;骑行车灯拆解打理,CREE XML2 白光光色很正,优秀!

楼主(2022-01-11):
搞点骑行车灯,素质不错,正品CREE XML2 光色也很正,10W 1000Lum也够亮。
1、灯头外壳是塑料,内在框架铸件,应该是铝合金。
2、驱动逻辑是3+1自动挡,长按开机,3挡调光;最后一挡是自动挡,按键是透光的,有光敏电阻,实现光线暗后自动亮灯,且是线性的,完全遮挡是全亮。

楼主:
3、橘皮杯,有切线效果镜片的铺路效果不错;
4、供电3.5V左右会亮红灯提示电压,然后自动熄灯;
5、驱动电压有人测试大于12.3V会烧毁。

网友A:
这个便宜不?搞个来改装成头盔战术射灯不错。。。

网友:
驱动电压问题,可以尝试改方案,原有二极管整流效率一般,用3R33正品拆机MP2307芯片,同步整流降压替代。灯珠尽量换成4500K中性白,避免蓝光过多问题。多成分荧光粉高显色性4500k更好,很难买到。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灯珠是CREE的,效果应该不会差

网友:
这么大流明的

网友(2022-02-26):
引用 楼主:
3、橘皮杯,有切线效果镜片的铺路效果不错;
4、供电3.5V左右会亮红灯提示电压,然后自动熄灯;
5、驱动电 ...

最好5v,超过12v单片机烧了,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A:
这个便宜不?搞个来改装成头盔战术射灯不错。。。

我有,25一个

网友:
这个放在自行车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