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捡个监控12V电源看看XED-SW2011FS

楼主(2022-01-11):
厂里捡到被剪线的监控电源,看外壳做工不错,拆开才知道什么是失望……
外壳正面,看了侧面铭牌才知LGO是小耳朵的拼音首字母

侧面铭牌

外壳与底盒采用抽屉式结构,没锁定,直接从下拉出底盒,电源实际才用了盒子三分之一的空间

内侧还搞个防伪贴纸,感觉就这玩意不值得

电路板从底盒右侧插入卡槽,也没特别固定

初级高压电容用的2个10微法电容并联,想不通用意,采购多了用不完吗??

背面,米粒大的431

上电,输出正常,

血糖有点低,拍摄抖的厉害,图片有点糊,大伙将就的看看吧
最后上个商家的尺寸规格图

拆解结束,留着吃灰

网友A:
看着变压器线圈挺满的,有些连线圈都简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变压器线圈挺满的,有些连线圈都简配

毕竟是正规公司产品,用料对所标功率不可能虚

网友:
电容不是采购多了用不完,而是少装了个L1电感,用的RJ2直接跳过了。

网友B:
C1,C2,L1组成π型滤波,后来省成本,去掉了L1,用0欧电阻短接了。

网友:
我公司用的就是小耳朵12V2A的电源,是两头带线的那种,一头是一米长线的AC220V电源插头,一头是带一米长线和3.5MM圆头的插头,做工和这个一样的,非常简单的设计和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C2,L1组成π型滤波,后来省成本,去掉了L1,用0欧电阻短接了。

嗯,懂你的意思了,把背面的0欧电阻换成电感就不一样了,但为了节约成本省掉了电感,干嘛不做尽,还可以省掉一个电容啊……

网友:
这个是是傍名牌的,东莞的小耳朵才是正牌,做大之后有好多小耳朵。

网友:
我们公司用了两年了这个牌子的监控电源。质量还可以,

网友C:
做工只能算凑合,省了L1电感和安规电容,这是山寨小耳朵,东莞那个才是正品

网友:
这看着不想正品啊

网友:
做工还不错。之前在宜家买个镜灯,24v适配器要价300多,就用捡到的2个这种电源,2块pcb塞一个壳子里串联点那镜灯,蛮好的直接省了3张红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只能算凑合,省了L1电感和安规电容,这是山寨小耳朵,东莞那个才是正品 ...

谁知道呢,说不定东莞的小耳朵卖了XED标也不一定,不然不会公然的打个深圳公司标上去,还弄个防伪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呢,说不定东莞的小耳朵卖了XED标也不一定,不然不会公然的打个深圳公司标上去,还弄个防伪码 ...

做监控是先用深圳小耳朵电源,东莞是后来才在市场里出现的,和你的猜测符合。

网友D:
我现在都是海鲜市场拿海康1202电源物美价廉,比东莞,深圳小耳朵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都是海鲜市场拿海康1202电源物美价廉,比东莞,深圳小耳朵好

新版也缩水严重了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C:
做工只能算凑合,省了L1电感和安规电容,这是山寨小耳朵,东莞那个才是正品 ...

好像XED深圳小耳朵才是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