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我也不信。猫盘到手5分钟,直接就刷好了黑裙还是白裙,我也不...

楼主(2022-01-11):
如题,到手后,我就用网上找的一个软件:猫盘一键群晖工具
一个6.48M的压缩包解压。
一键安装!真正的一健安装!
好了,在用群晖助手,也是直接安装,就好了。我也一脸懵逼。
之前看了5-6天的各种教程,文章。
通通不需要。。。

楼主:
这个闲鱼卖家,也是早就不搞这玩意的了。
无妨,点刷机直接搞定。。。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自己是哪个版本,
黑的还是白的,反正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A:
猫盘咋样
能用3.5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盘咋样
能用3.5盘不

2.5的盘,我也是瞎折腾买的。
直接用那个6.48M的解压,里面的一件刷机。搞定了。。。

网友B:
这种配置没玩头,起码要X86平台才好玩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没啥难度,上个编程器ssh或者需要焊接的才有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配置没玩头,起码要X86平台才好玩

本来就是,瞎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没啥难度,上个编程器ssh或者需要焊接的才有挑战性

额,看各种教程,反正也挺麻烦,先刷xp3 在什么,要ssh  ttl 什么的。
我这个拿过来填入ip. 就直接刷机就好了。。。
重启后直接群晖助手直接在线安装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算黑还是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各种教程,反正也挺麻烦,先刷xp3 在什么,要ssh  ttl 什么的。
我这个拿过来填入ip. 就直接刷机就 ...

主要是看能不能qc,能qc就是白的

网友D:
这还用问是黑的还是白的???除了群晖卖的机器,所有的都是黑的。群晖又不出售系统,就算你用sn可以洗白,可以用qc但就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用问是黑的还是白的???除了群晖卖的机器,所有的都是黑的。群晖又不出售系统,就算你用sn可以洗白, ...

估计,群晖得策略跟windows一样,睁只眼闭只眼。

网友(2022-03-11):
这个没难度,我也折腾了一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819

365*24工作去找小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