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捡个米家云台版摄像头

楼主(2022-01-11):
泥巴里扒出来的,上面尽是泥沙
拆开清理后通电指示灯,常亮黄灯,进入米家APP,添加不上硬件,也无反馈提示音,暂时没时间折腾,有路过的大婶指导下下就更好

网友:
应该还能用

网友:
果然出土文物啊

网友A:
米家的这种东西不少都带账号绑定的修好了估计也没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米家的这种东西不少都带账号绑定的修好了估计也没法用

有个复位按键  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绑定账号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复位按键  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绑定账号使用就行了

我试了,租户走了留了个可视门铃恢复在绑定 也提示已有账号绑定

网友C:
我有个看上去同款的,复位后重新绑定了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看上去同款的,复位后重新绑定了就能用

这个按复位键无反应,黄灯一直亮,应该是无账号或者有固障吧

网友:
以前有一个,老是断线

网友D:
楼主,你没按过复位键吗?常亮黄灯应该是没有网络,按后面的按钮,复位一下,试一试?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插个内存卡看看有没有用,应该有账号绑定了,能当个离线监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没按过复位键吗?常亮黄灯应该是没有网络,按后面的按钮,复位一下,试一试? ...

按了的,没任何反应还特意检查了安键的好坏,通断正常,就是在米家里添加不了,添加过程的提示语音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插个内存卡看看有没有用,应该有账号绑定了,能当个离线监控用。 ...

插上内存卡也不工作,一直黄灯就表示没运行

网友:
米家账号应该复位就可以去掉了,不像某60

网友:
通电按復位鍵五秒钟后有语音提示,没有就是坏了。。。

网友:
米家的绑定账号也没影响,惜春行乐莫辞频出厂设置后再添加就行了.

我买了好几个米家/小米/小白的摄像头,目前都还正常.

网友F:
用一张内存卡,下载官方固件,然后插入摄像头开机,刷机就能解决!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张内存卡,下载官方固件,然后插入摄像头开机,刷机就能解决!网上有教程 ...

哈哈!办法是有,但行不通,照样的折腾了,还是老样子,估计主控都没工作,等闲时在查各点的电源看看

网友:
这个摄像头没有绑定,复位键按下就恢复出厂,手头有三个。随意绑定

网友:
上电几秒后会自检转动,如果不转说明系统没有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