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康柏老服务器电源COMPAQ DPS-600CBA,用料真不错。

楼主(2022-01-11):
朋友的公司搬迁剩下的老服务器,机箱卖了几十块,电源我留下了。

铭牌COMPAQ DPS-600CBA

拆了外壳

整体零碎

背面

背面

细节

网友A:
40买的长城大1U 450w电源全新,塞塞在联想小机箱里面了,联想净搞些异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服务器上的?

网友B:
服务器电源就没有用料差的,不过有设计不合理导致故障率高的
昨晚刚测了两个380g5的电源,都是待机电路坏,通病了

楼主:
配合这个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电源就没有用料差的,不过有设计不合理导致故障率高的
昨晚刚测了两个380g5的电源,都是待机 ...

个人觉得老服务器的电源会强很多,新的就不太行了,省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服务器上的?

说是浪潮NF5120,但这个输出都是带线的,普通电脑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买的长城大1U 450w电源全新,塞塞在联想小机箱里面了,联想净搞些异形电源 ...

品牌机都这样,hp,d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老服务器的电源会强很多,新的就不太行了,省料了。

不是省料,是设计问题,毕竟1U的,内部空间有限,设计不好就容易过热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