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GE MRI 3.0T 核磁共振 设备现场

楼主(2022-01-11):
GE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爱迪生创立的。核磁共振  核指的是原子核 不是核辐射,磁 就是磁铁意思 很强的 强磁  所以用铜屏蔽。
为什么会用到液氦?液氦是为了励磁线圈实现超导环境,万一励磁线圈失去超导环境 就是很严重的了。不过现在软件监控系统已经很完善了,一般是不会出现失超情况的。
核磁共振 简单理解就是利用超导励磁线圈实现很强磁场环境,引起核子共振,然后利用探测技术 实现医疗成像。主磁体 还是待励磁状态,但是液氦要靠冷头降温 才能维持液氦压力,不然液氦压力超高,阀门就会释放压力。

主磁体

门进不来 拆墙

失超管

铜屏蔽

磁体和主机之间连接板

两个

液氦 排放口

液氦压力

压力探头

大概2000L液氦

冷头 给液氦降温的

3000万吧

氦压缩机

水冷液氦压缩机

日本货

监控系统 液氦容量

液氦压力

BEVCO主电箱

开箱断电

主断路器

分断路器

通用电气自己家的

这些就不懂了

中 日 韩 多国语言

网友A:
确定是超导磁体?
如何保证氦处于液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超导磁体?
如何保证氦处于液态的?

低温超导        冷头降温    杜瓦罐

网友B:
真正高大上的尖端设备。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高大上的尖端设备。多谢分享。

也有国产的啦  只是液氦的问题还需要搞定

网友C:
液氦,真是相当危险的玩具,为了赚3亿,敲个墙算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氦,真是相当危险的玩具,为了赚3亿,敲个墙算个屁!

此话要悄悄的讲

网友D:
制冷头是斯特林吗?还是传统的多级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冷头是斯特林吗?还是传统的多级压缩机?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4k制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一个

等它报废了

网友F:
请问维修CT机的技术人员月薪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G:
搞医疗设备的坛友不少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6787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维修CT机的技术人员月薪大概多少,谢谢

这个真不知道  我是修空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医疗设备的坛友不少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6787

之前看过他帖子 现在有机会 也发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超导磁体?
如何保证氦处于液态的?

需要制冷设备一直运行。这些东西都有很可靠的UPS和备用电源,绝对不能停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需要制冷设备一直运行。这些东西都有很可靠的UPS和备用电源,绝对不能停电。 ...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整得这么复杂。
不就是为了获得恒定的磁场吗?
给线圈通以恒定的电流不就得了。
非要整一个超导线圈。
维持超导的条件比提供恒定的电流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吧?
(反正都是患者掏钱,超多越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整得这么复杂。
不就是为了获得恒定的磁场吗?
给线圈通以恒定的电流不就得了。

因为需要超强的磁场,磁场强度越高图像分辨率就越高。普通的电磁铁的电流有限,太大就会烧掉铜线,所以只有用超导体才能达到所需要的磁场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需要制冷设备一直运行。这些东西都有很可靠的UPS和备用电源,绝对不能停电。 ...

电源是双回供电的。今年标过一个医院的配电项目,要求全部施耐德,且从元件到柜子全部要有试验报告。

网友:
装机现场?拆开的墙还没做铜皮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