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VFD荧光显示器故障 对电路板测绘如图

楼主(2022-01-11):
公司设备上用到VFD显示屏,用一段时间就坏掉,坏掉现象是电流增大,达到1.6A左右(正常应为0.7A),且通电状态电流会慢慢增大。供给此显示屏是DC 5v电压,由LM2575T-5.0模块供给,此模块输入DC 24V,输出DC 5V1A,因电流带不动而息屏。
对电路板测绘如图,有两个点电压偏高,且通电状态电压会慢慢增高,正常屏的电压值在括号里。
图中57和116节屏的灯丝

按图的原理想降低PMW是否会改变,将图中的C13贴片电容拆下测量为10nf,更换到100nf或220nf或330nf,但不管哪一种91V处电压都为75V左右,-2.7V为-2.9v左右,电流为0.97A,不能再降,比此前有改善,但仍比正常的要高,勉强能用
为什么新的用上去正常的,用一段时间图中两点电压会升高,电流会增大,其中图中C13贴片电容也没变值,电阻测量也正常,按这个情况我加大了电容用一段时间电流电压是否又会变化,没找到正正的原因,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感觉像是供电模块坏了 是不是长期工作给屏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供电模块坏了 是不是长期工作给屏热死了

5v供电模块离这个VFD很远,这个VFD是5v供电,其他阳极栅极灯丝等都是集成在驱动板上的,由DC/DC转换产生,现在情况是用2-3个月这个驱动板上的DC/DC提供的阳板栅极灯丝电压升高了,于是工作电流也上升了,所以5v供电模块吃不稍了,电压下降,(5v供电模块还要给其他芯片供电),于是屏自动熄屏了。
一开始用一段时间电流上升以为哪里短路,但测量发现是DC/DC转换后电压上升,改变C13电压电流有所下降,但降不到正常值,关键是板上DC/DC部分原件也没变值,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VFD长期工作且有振动(织机振动大)内部阳极栅极和灯丝这些间距变了引起的

网友B:
换新屏会好,用一段时间又坏了。看来不是屏的原因。外围电路异常吧!另外,你的设备有没有经常搬动挪位置呢?是否有摔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屏会好,用一段时间又坏了。看来不是屏的原因。外围电路异常吧!另外,你的设备有没有经常搬动挪位置呢 ...

此屏外围基本没有外围元件,就一个16针插口,分别是5v电源,与上一级连接的读写控制和数据接口。
屏和驱动板是集成在一起的,驱动板上字库及点阵驱动以及阳极栅板灯丝用的DC/DC,如电路图,用一段时间DC/DC整体电压上升应该于16计插口这边无关吧,与字库没点阵驱动部分也不会有关系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屏外围基本没有外围元件,就一个16针插口,分别是5v电源,与上一级连接的读写控制和数据接口。
屏和驱 ...

如果设备有频繁的振动那就可能引起VFD屏变形漏气,导致高压异常。另外,加大R5阻值看看能不能正常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备有频繁的振动那就可能引起VFD屏变形漏气,导致高压异常。另外,加大R5阻值看看能不能正常亮屏。 ...

改变R5,DC/DC转换后的电压会变化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变R5,DC/DC转换后的电压会变化吗

现在的问题是你的屏有点故障,DC/DC电压不会变化,只是减小灯丝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你的屏有点故障,DC/DC电压不会变化,只是减小灯丝工作电流。 ...

哦,谢谢,你是说DC/DC后级变高了是屏有故障引起的,所以DC/DC这边处理不会有太大变化,不过要是能减小一些灯丝电流也好的,另外我发现灯丝电压也有点偏高,怎样能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备有频繁的振动那就可能引起VFD屏变形漏气,导致高压异常。另外,加大R5阻值看看能不能正常亮屏。 ...

屏漏气好像不太可能,只是电压和电流有升高,如果不考虑发热和5v电源带载能力(如用5v 3A的电源),还是可以显示的,就是长时间可能会烧板子上的元件。
另外,同样的机器有好几台,其他机器上用好多年没有问题,就是这台换过好几次VFD了,包括VFD前一级的接口板(包含5v电源模块,读写控制和数据传送部分)也和另外机台对换过。
如果是振动引起屏内部板块变形,其实每台机器振动都很大的,除非这台可能是谐振点正好对屏的影响特别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最后将R1电阻换成了620欧姆,供电电流降到了630mA,阳极电压降到了62v,阴极电压为-2.9v,显示正常,5v供电不再拉低,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C:
电压太高了 以前我玩的时候电压记得只有30V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太高了 以前我玩的时候电压记得只有30V 左右

这些电压新板多少我也不清楚,没有想应手册,我是跟据正常设备上的显示屏测得作参考的,测了3台都是这些值左右,可能再低一点也可以用

网友:
看你描述电压电流逐渐升高,应该是震荡回路里的电容不良引发的,或原边的三极管(小的那个)漏电流、增益变化所至,建议恢复设计参数,检查DC/DC初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