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头叫什么

楼主(2022-01-11):
这个实物叫香蕉头,那么这种画的没有弧度膨出的插头,叫什么呢
这个插头前端分成四瓣,画的不好,大家能理解吗

哈哈,不到3元钱的香蕉,刚才用手一捏,扁了,没法复原了,一点弹性都没有啊
香蕉个拔蜡啊,芭比Q了

网友A:
香蕉头,字数补丁

网友:
请楼主自行咨询淘宝客服

网友B:
香蕉插头,或者灯笼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字数补丁

都叫香蕉头啊,怎么区分,基本没见到淘宝有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蕉插头,或者灯笼插头

都叫香蕉头啊,怎么区分,基本没见到淘宝有卖的呢?

网友:
只见过早期音频线用这种插头,现在都用香蕉插头了。

网友C:
57,P2O0215aBFq微 https://m.tb.cn/h.fjyEaDj?sm=5328db  全铜大电流香蕉插头十字纯铜4mm香蕉插座DCC面板插头banana公母

这种头比香蕉头贵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P2O0215aBFq微 https://m.tb.cn/h.fjyEaDj?sm=5328db  全铜大电流香蕉插头十字纯铜4mm香蕉插座DCC面板 ...

哈哈,基本是这个样子的,下次我拍个实物大家看看

网友:
手画的那种应该是叫莲花头,不过楼主画的比较丑。是不是以前VCD的那种音视频插头?

网友:
也叫香蕉插头,万用表表笔好多这样的

网友D:
楼主画的跟我万用表表笔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的跟我万用表表笔一模一样。

就是表笔插头啊,就是想找这样的

网友:
功放上好像也用这种插头,插喇叭的

网友:
淘宝搜索“4mm十字槽香蕉插 ”

网友:
印象中我好像买过了,看了一下收藏列表,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香蕉插头哦,只是其中一个类型。某宝上搜:4MM 十字槽香蕉插头  就能找的到。直接搜香蕉插头,带膨胀环的就多些,还有一种是有锯齿的,以前的音箱上经常见到

网友:
我见到的也是万用表表笔的插头是这样的。

网友E:
这两种插头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两种插头比较好:

前面这个会转动     插入了很松     30A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面这个会转动     插入了很松     30A可能吗?

前面这种本来就是用于小电流场合的,将它的一端焊死,就不会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