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贝尔S-350-27简单改12V或可调

楼主(2022-01-11):
我这需要个12V电源,但教程都太复杂了,好不容易找到 @电子明星 早期发布的教程,才改好的,供大家参考,那个电位器可以改变电压,但改变的时候会滋滋响,传说中的自激?挺吓人的,我都是断电调,调到12V的,然后就不动了……

图中电阻剪断,剪断的那边接电位器的2脚,1脚和3脚接IC上的那个地方和负极,拧它就能调电压了

网友:
实战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高压的东西总是怕改,

网友B:
我一直没有24v变压器 手上都是5v的  12v的基本没有  5v变压器重绕试了几次都不行  没那技术 ATX里面的变压器也试过 也不行 我还有个4850的变压器 可惜 没法用 哪个变压器应该挺猛的 就是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的东西总是怕改,

对,改过一个20V的笔记本电源,用了三次就挂了,输出只有3V,风枪吹吹又恢复12V,但确定没有虚焊,用烙铁也补过,没用,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有24v变压器 手上都是5v的  12v的基本没有  5v变压器重绕试了几次都不行  没那技术 ATX里面的变压 ...

5v的把里面辅助绕组h拿出来当30v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的把里面辅助绕组h拿出来当30v用

这办法好  嗯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