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双来求个SM3280BB能用的修改VID/PID工具

楼主(2022-01-11):
前几天求换ISO工具没求到,现在求个修改3280BB能用的修改VID/PID工具,网上下的String Info updater用不了呀,有大神分享一个吗。

网友A:
量产工具里面的调试功能就可以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里面的调试功能就可以改

请提供有关使用调试的说明 SMI Mass Tool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有关使用调试的说明 SMI Mass Tool

就是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工具进入调试模式debug,点击enable all function打开全部功能,选择32,然后点击read cid读取cid。①是VID,②是PID。注意顺序是反的,例如VID是1234,此处依次输入3412。修改后点击write cid保存。

网友:
慧荣主控更新ISO可以通过调试模式修改CID—UltraISO写入(RAW格式)—改回CID的形式进行手动更新ISO。
具体可以参考无忧论坛的帖子。http://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7

网友:
有谁知道蓝牙适配器怎么改pid/vid吗?
linux下,国产的便宜bt蓝牙适配器,好像是pid/vid被封了,linux用不了
Bus 001 Device 007: ID 0a12:0001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Ltd Bluetooth Dongle (HCI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