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X光成像 滨松DR平板探测器 HAMAMATSU C10901D-01 X-ray Flat Panel Sensor

楼主(2022-01-11):
首拆个少见的东西
维修机器,这个东西坏了,拆换下来的,拆开给大家看看

外观 三观

就几个螺钉拆开,很简单

探测器平板

主控板

用了大量的AD芯片

FPGA作为主控核心

数字暗盒,探测面开盖看看吧

探测器就一白板

*视频截图*  简单测试,图像模糊失真,已无法进行维修了,就这样报废了!

*END*
*谢谢观赏与支持!*

网友:
这个厉害了,哪里坏了?是那个CMOS一样的传感器坏了还是后面线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不出什么名堂   就看到倒数第三张那个转接板上面是不是LVDS转TTL小板 驱动屏幕的

网友:
相当于感光底片吗?直接通过这个就出电子信号吗?什么原理?

网友:
屏显示不良?

网友A:
X光,修这玩意,是不是有辐射呀

网友:
这是非修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光,修这玩意,是不是有辐射呀

X光不能储存,断电后辐射以光速消失。。。。。。

网友(2022-04-18):
17万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
这主板上好多黄豆,还可以再利用,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电容好大。。。。

网友:
大佬,这是非晶硅的平板探测器吗?

网友(2022-11-07):
真高级货,66666

网友:
X光数字化成像
这是高级东西,有了它,X光就不用洗成胶片再观察了,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观察图像
搞不懂原理,感觉就是一个巨大的CCD或者CMOS,用来感受X光强度并转化成电信号的

网友:
这个辐射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