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液晶手写画板

楼主(2022-01-11):
老妈年纪大了,听力不行了,买了个画板手写交流,买的这个画板质量不怎么样,时间不长就不能擦除了,拆开看看里边什么结构,分享给大家。

照片照晚了,这是拆完之后照的,本来应该是黑色的

用了一颗3V纽扣电池

这是一个升压电路板,实测升到32V用于擦除字迹,原理参考后边

本来屏幕颜色应该是这样的黑色,质量不太好,稍一碰两层膜就分离了,变成第一张那个颜色了

升压板正面,右边是擦除按钮,左边两个方形用两个金属网连接到液晶屏的两层膜上

升压电路,芯片是AC19 百度无果

这个板子的毛病在于两个金属网与屏两层膜连接不好,甚至断开,所以无法擦除字迹了。

液晶手写画板的工作原理请看这里--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57648298917425612.html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如果是接触不好,我感觉这种地方,可以用导电银漆试试? 或者垫点纸,让它接触上就行了

网友:
买过差不多的,这种便宜的撕开上面那层胶的时候液晶就坏了。书写体验还是不如草稿纸,字写小了糊成一坨。

网友A:
突然想起小时候那种磁性手写板,不用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小时候那种磁性手写板,不用电的,

那种里面有磁粉

网友:
第一张的那个蓝色看着像背景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小时候那种磁性手写板,不用电的,

好像可以当磁显片用,只是精度差些,小于8厘米直径Nidec无刷电机看不出磁极,蜂窝结构里面,白颜色乳状液混合磁粉。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个,也是不能擦除了。

网友:
我也给小孩买了一个

网友:
这个还不是数位板了,难怪做工有点令人失望了。

网友:
我也拆过类似的手写板
原理是相同的,只是看起来用的器件多了点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这款芯片集成度高一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9883-1-1.html

网友:
我还有一个不知哪里去了~

网友:
我买了个回来电池没电了,又买的电池,结果发现两天就没电了,原来是有故障,钱已经付了,气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小时候那种磁性手写板,不用电的,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制黄油手写板,贼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制黄油手写板,贼好玩

小时候用的凡士林做的本子,写完了然后揭开就又能再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制黄油手写板,贼好玩

满满的回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在吃灰中...话说这东西价格也不贵,坏了就再买一个吧。

网友:
比较灵敏度失效

网友:
曾经也想撸个来玩,但看反馈说这种的对比度比较差,看不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