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倍速螺丝刀(批)有用过的吗?是否好用。。

楼主(2022-01-11):
随着螺丝刀的进化,出现了这类手自一体的螺丝刀。
有的是自动拧得差不多紧了,停下来,让手补充一下拧紧程度。
有的是倍速的,就是你拧一圈它转2-3圈,差不多紧了就停下来让手补一下松紧程度。
实在没电了可以当普通螺丝刀。
听起来都很好的。。实际情况不知道怎么样。

这类属于电动-手动两用工具。

网友:
买过一个德国的什么牌子忘了,,吃灰良久...

网友:
记得传统的倍速螺丝刀好像要双手操作,前后手柄里面有齿轮变速,

我觉得不如单手电动螺丝刀抓一下。

网友:
1000多 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A:
实在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地方值2千多,就因为绝缘吗。

网友:
这玩意1K多
想想还是算了
能买50把我这19.9包邮的电批

楼主:
还有一个是电动的,非倍速,就是手不用做出拧的动作。
差不多紧的时候停下来,最后用手感来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地方值2千多,就因为绝缘吗。

我估计一,是自动判断拧松紧的方向,因为你一边拧,它一边转是有手感的,如果手里觉得力矩差不多了,手稍微松一点它就停下来了。不是把力矩的判断全盘交给机器,比如说有的地方不需要拧那么紧的,传统的机器一不小心就拧爆了。。。而且每次都要手调力矩环很不方便。。
二,如果拧的不够紧,那不碍事,它停下来后直接像普通螺丝刀一样继续拧紧就是了。
就像智能的自动切换,用起来无需不停的调整扭矩。
三,相对老式的电动螺丝刀,它没有各种开关,旋钮,功能操作手感大进一步,而且小巧得多。
当然如果问值这个钱吗?这就无从说起了。。因为我也没摸过。

网友:
倍速的不推荐,自身重,太紧的螺丝拧不了。不如电动螺丝批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一,是自动判断拧松紧的方向,因为你一边拧,它一边转是有手感的,如果手里觉得力矩差不多了,手稍 ...

这个那有那么智能,有开关的。就是个最大扭矩1牛米的电动螺丝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有那么智能,有开关的。就是个最大扭矩1牛米的电动螺丝刀而已。

这个你是对的有开关,我没仔细看。
从字面上理解倍速了,自己脑补手拧一圈,电机帮转两圈,加起来一共三千圈,按这种一比三速度比例来拧螺钉,手停它就自动停。时时有手感的。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动螺丝刀而已。而且只有两档电动力矩,没那么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