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爱车多媒体音响增加蓝牙模块,方便开车接电话

楼主(2022-01-11):
车子已经开了6年多了,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唯一让我不爽的是多媒体不带蓝牙功能(买的是中配,只有高配才有),开车接打电话也不方便,每年都要因为开车打电话被拍,着实不爽。直到有一天逛汽车之家的论坛,看见有人改造,瞬间让我不淡定了,这个对于搞电子的我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马上行动(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成本多少?       核心板主芯片这散热片跟装饰一样   咸鱼上面很多人卖这个核心板   估计是散热片太小导致散热不好虚焊

网友:
直接安卓车机就没了动手的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       核心板主芯片这散热片跟装饰一样   咸鱼上面很多人卖这个核心板   估计是散热片太小导致 ...

这个不是散热片,是导热用的,还有很大一个散热片

网友B:
车机还带电池电量指示,有这必要吗
难道还有充电管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还带电池电量指示,有这必要吗
难道还有充电管理功能

哈哈  那是链接手机蓝牙后  显示的手机电量

网友C:
十万二十万的车,多个蓝牙就算高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万二十万的车,多个蓝牙就算高配了?

我也纳闷啊    偏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弄个点烟器的蓝牙不香吗??还可以充电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点烟器的蓝牙不香吗??还可以充电什么的。

外置蓝牙和原车的蓝牙没法比,加上熊孩子喜欢捣蛋,车里除了手机充电线   不允许有一根外露的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万二十万的车,多个蓝牙就算高配了?

对于车商来说就是的,用的螺丝不一样都有可能分高/低配

网友E:
楼主是什么车?,这个蓝牙电路应该是专车专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什么车?,这个蓝牙电路应该是专车专用吧

BYD  G5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蓝牙模块没有焊接上去

网友F:
天啊,这个模块要200多?成本不超过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啊,这个模块要200多?成本不超过10元

是啊   还不讲价   去年也就卖50  今年就2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万二十万的车,多个蓝牙就算高配了?

很多车企就是这么不要脸

网友G:
看到第一眼,就猜想是比亚迪,看到后来果然是。谢谢群主无私分享,不过,想请教一下,这个档杆周围是怎么拆的,我的点烟器好像坏了,想拆还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能否把拆的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第一眼,就猜想是比亚迪,看到后来果然是。谢谢群主无私分享,不过,想请教一下,这个档杆周围是怎么拆 ...

看看这个拆解教程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fdd/43422883-1.html

网友H:
车预留了蓝牙天线和咪?
能讲电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预留了蓝牙天线和咪?
能讲电话吗?

都有预留   把蓝牙和咪头安装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