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问一下,vm虚拟机能装win11了吗

楼主(2022-01-11):
如题,vm能装win11了吗?可以的话装个玩玩

网友A:
什么叫“了吗”。。。说的好像之前不能一样,去年4月测试版开始一直可以好吧,而且VM自带TPM。甚至,微软为了方便使用 VS ,还发布了 集成VS的 Win11 虚拟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了吗”。。。说的好像之前不能一样,去年4月测试版开始一直可以好吧,而且VM自带TPM。甚至,微软为 ...

这样么,原来我开vm新建虚拟机类型的时候,没有win11的选项……

网友:
刚刚买了个新笔记本,就是装11的。感觉还好吧  和10差不多感觉。。。。。。就是新鲜一点吧

网友:
win11
装了试一下
不要太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么,原来我开vm新建虚拟机类型的时候,没有win11的选项……

没有就选win10好了,就算选linux也不是不行。。。那个只是官方推荐,照顾小白不会设置适合的内存大小CPU内核数量等,还真把小白忽悠了。。。创建向导识别到windows版本后会适配一个自动安装虚拟软盘,这个有些意思。

网友B:
VMWARE WS要启用TPM就要加密码,有点麻烦,每次启动都要输入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MWARE WS要启用TPM就要加密码,有点麻烦,每次启动都要输入密码。

安装时只是检测有没有TPM,不喜欢密码可以全程不启用呗。。。你不能既启用了又抱怨密码的麻烦。

网友:
我现在用的11  感觉真烂, 很多东西本来点一次两次能搞定的,非得搞好几次才行,桌面就桌面,非得搞得跟平板通用似的。。垃圾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么,原来我开vm新建虚拟机类型的时候,没有win11的选项……

根本不需要什么选项,选个硬盘就能克隆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只是检测有没有TPM,不喜欢密码可以全程不启用呗。。。你不能既启用了又抱怨密码的麻烦。 ...

只是抱怨下WIN11的TPM而已。

网友:
升完11用了一会,又滚回10了。

网友:
ltsc版值得拥有
办公室的零售版
每天都在后台更新 不知道什么玩意
然后在某个时刻给你重启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