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道奇大切诺基CD卡带一体机,键盘灯不亮!

楼主(2022-01-11):
机器按照图上的接线,功能正常就是键盘按键灯不亮啊!我是11,12和22脚接电源正极,21和32脚接电源负极,机器功能正常,就是键盘按键灯不亮啊!

网友A:
5号脚 接上去试试 加个保险丝

网友B:
道奇,这东西还能买到?道奇的收音效果听说特别好,在碟机上收音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号脚 接上去试试 加个保险丝

这应该是碟盒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奇,这东西还能买到?道奇的收音效果听说特别好,在碟机上收音交样?

还行!声音好听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行!声音好听一点!

道奇的收音效果全球第一无二,赶上的少,
不多见了,碰见就是奇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奇的收音效果全球第一无二,赶上的少,
不多见了,碰见就是奇遇。

是的啊!

网友:
13脚是PWO?电源?

网友:
有没有可能键盘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道奇的收音效果全球第一无二,赶上的少,
不多见了,碰见就是奇遇。

被电子报神话了

网友:
我有个歌乐的纯收音机,是24V带厚膜功放的,那才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电子报神话了

不,收音灵敏度就是不一样,再后是三星车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年轻的时候想玩一玩道奇,没实现了,如今老了,也没那闲心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年轻的时候想玩一玩道奇,没实现了,如今老了,也没那闲心情了。

看得上的时候买不起,买得起的时候又看不上同时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上的时候买不起,买得起的时候又看不上同时没时间折腾了

是没时间折腾了,没敢定那天就玩完了,没那闲心情了。

网友:
再好的接收设备在我这边都是白搭,信号很差所以收音机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