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一套可调稳压电源方案

楼主(2022-01-11):
尽管我只是个小白级维修业余爱好者,可也不能阻挡我对美好工具的向望。
我一直想弄个可调稳压,尽管我不会修主板,但起码摆在那里显着高大上,满足我的装13的自卑心理。
今天看坛友晒图,又中了电源毒。。。马上淘宝搜,都准备付款了。。。正好老婆找我有事,开车出去,这事就耽误了。。。
晚上回家一琢磨,感觉还是省钱吧,一是用不上,二是我手上就有备用方案,虽然不完美,但应急用应该可以,请坛友看看,这替代方案是否可行。。。

代替方案:用可调升降压模块+笔记本电源+USB电压电流表
模块可以30V4A,电压电流表可以检测30V5A。偶尔维修测试感觉应该可以,当然开关电源模块不指望长期大电流工作了。。

网友A:
够用了,主要是有恒流控制就行,恒流测短路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B:
工具可以买二手的,作为爱好者来说没必要花大价钱买新的

楼主:
备用方案的器材我都有,只是没组装。
笔记本20V直流(以前小黑有个断线电源正好可以利用)接升降压模块输入端,输出端接个USB母口(其实就是将一根闲置的USB延长线中间剪断,利用现成的公头和母头将USB电压电流表串在中间,这样调电源时就可以监视电压,使用过程中可以监视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主要是有恒流控制就行,恒流测短路的时候很方便。

没用过可调, 说下怎么测短路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可以买二手的,作为爱好者来说没必要花大价钱买新的

我就是看好二手,新的不一定比老货用料实在,香港龙威30v5a,纯铜变压器,价格不贵,包邮一百七八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可调, 说下怎么测短路方便了

主要是查看待机状态电流大小,简单点说看看主板是否漏电。。。主板故障有的是短路,有的是短路,短路一般松香大法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主要是有恒流控制就行,恒流测短路的时候很方便。

谢谢支持,这样低端开关电源,短时间加电检测应该可以。灵敏度和精度应该勉强说的过去,所以我就放弃买电源的打算了,毕竟我这水平和接触范围好像真未必用得上。。。至少升降模块买了大半年,一次也没用过,吃灰。。。

网友D:
买二手,坏的,回来修修一样用,性价比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二手,坏的,回来修修一样用,性价比更高。

淘宝上就有二手电源,发货前测试好用,到手就能用。没必要没坏的修。闲鱼就免了吧,二手比新的都贵,坏的比没坏的还贵,个个都是传家宝,买不起。。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恒流升降压模块我用了很久了,前面挂个12V的电源挺好的,业余的用可调电源有点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恒流升降压模块我用了很久了,前面挂个12V的电源挺好的,业余的用可调电源有点奢侈了 ...

赞同
专业人士当然还是要用专业工具。起码让消费者看了感觉靠谱。。。
我这业余选手可能只是撸着玩,一次可能也用不上,不说能力如何,就连机会可能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同
专业人士当然还是要用专业工具。起码让消费者看了感觉靠谱。。。
我这业余选手可能只是撸着玩,一 ...

我这个模块买了几年了,最大的用途就是给车子的电瓶充电,疫情的时候车子停了一个多月没电了,解封后直接电池拆下来提回家,用这个模块调整好电压和电流开始充电,放那边不用管了。平时也会给一些锂电电池组充电,这样也不用导出找充电器了,直接调个合适电压就好了。

网友:
睿登、无治、欣易都不错

网友:
楼主要求不高,又有动手能力的话,下面这套参考下,笔记本电源已经够用了,有多余cpu散热器的把lm317拆下来,板上的可调电阻拆掉换多圈电位器,机箱可以自制或者好看的换下面这张塑料机箱或者框式机箱,diy一般来说已经够用了。

网友:
你这模块有问题,太热会炸管。。。

网友:
那个小模块我之前买过,主芯片是fp5319,sepic结构的升降压,但mos很容易烧,输出整流管也是,因为mos驱动电压太低,整流管太小个儿,设计问题,
只能小心用,电流不能开大,也不能随便短路来看它恒流~~
我最近在打板做这个芯片的升压模块,用料好设计合理效果还是可以的,效率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好二手,新的不一定比老货用料实在,香港龙威30v5a,纯铜变压器,价格不贵,包邮一百七八的样子 ...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香港龙威30v5a,纯铜变压器,但坏了。一开机,就爆保险。不知哪里出问题?

网友:
别用可调电阻的 接触不良就会炸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