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制DIY汽车磷酸铁锂电瓶

楼主(2022-01-11):
原车电瓶使用了5年,还没坏就急着换了瓦尔塔电瓶,又用了一年半,目前性能还是不错的,接了12V500F的法拉电容协助启动,单颗电容是3000F,实测在启动时电容可提供100A左右的电流来辅助电瓶启动车子,车子1.6L排量,最近比较无聊,查了不少资料,决定自己做一组汽车锂电瓶,用的是宁德时代100AH的磷酸铁锂。

宁德时代拆机铁锂100AH,实测容量还有100.45AH左右,当时知道电池偏高,对于L2-400壳子有点大了,但是找了好久的铁锂,这款比较合适,也就没忍住下手了,等组装的时候再考虑加高电瓶盒子吧

到货的铁锂,做工很好,没有鼓包,非常平整

实测内阻都比较低

电池的均衡性也可以
每块电池
重量为2.2KG

本次组装不用保护板,只使用6A的主动均衡板,至于为何不用保护板或者保险丝,我就不解释了

使用的防水盒来安置这块均衡板,主动均衡板几乎不发热,准备外置在电瓶上面

使用镀锡纯铜连接片连接电池,实测内阻2.75毫欧

L2-400电瓶外壳收到

随盒子一起的两个铜鼻8MM,60A电流,我自己换成100A的大铜鼻了

购买之前就知道长宽是刚好的,但是电池高度是高于盒子的

准备正式组装,使用较厚青稞纸隔离电池

电池之间用陶瓷棉隔离

陶瓷棉加青稞纸隔离电池,适用颠簸和高温

盒子底部用陶瓷棉垫底

使用纤维胶带绑紧,绑少了

镀锡纯铜连接片,用热缩管套起来

连接好电池后,做连接正负极的线

电瓶连接线用的是8AWG硅胶线两根一组,硅胶线用玻纤管保护,一端是100A铜鼻,另一端是两个50A镀锡铜鼻,考虑铜铝不能一起用

两个50A镀锡铜鼻

安装好后,把均衡线也接好了

均衡线也是硅胶线,线接头处用硅胶固定绝缘

打开均衡板,绿灯亮起,开始均衡

连接到盖子的两个极柱后,最终测的这个电池组内阻是3.4毫欧

锂电池的四周用陶瓷纤维棉保护,等待电压温度表快递到货安装后,就给电瓶外壳加高,全部安装完成,后续继续使用会追加!

后续:汽车DIY钛酸锂电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560-1-1.html

网友A:
车用这个锂电和铅酸比较起来有什么好处啊?楼主是北方的吗?

网友B:
动力更强劲
寿命更长
不过青稞纸个人觉得不太好
之前看到几个大佬用的环氧板
陶瓷棉是传说中的石棉不?

网友:
  这货 逐渐取代老版电池

网友C:
我还是觉得铅酸成本低,主要是残值高,算下来新的成本就低了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比大电流保护板和大电流继电器保护省钱及空间。

网友D:
我还是比较信实铅酸,皮实,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更强劲
寿命更长
不过青稞纸个人觉得不太好

环氧板也有,最后封箱的时候用来盖一下极柱部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比较信实铅酸,皮实,安全。

铁锂也不错的,只要组装到位排除安全隐患,我全家电动车都上了铁锂,开了好几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铅酸成本低,主要是残值高,算下来新的成本就低了

除了原车的电瓶耐用点,后换的电瓶用不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这个锂电和铅酸比较起来有什么好处啊?楼主是北方的吗?

南方

网友E:
个人建议不要使用这种铜片的硬连接   震动情况下可能极柱受力 导致电池受损或者螺帽松动      建议铜编织带连接

网友:
楼主用料挺好啊,其实汽车电瓶就启动时电流大,而且是极短时间,发热量也不大,一般的铜线就可以胜任。
保护板不用也确实无所谓,毕竟很难出现过充过放。

另外楼主成本价格没报一报,让坛友衡量一下性价比啊

网友:
楼主是有锂电情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不要使用这种铜片的硬连接   震动情况下可能极柱受力 导致电池受损或者螺帽松动      建议铜编织带 ...

是的,底部和四周陶瓷棉缓冲可以了,电池间还是硬隔好,正正得负。散热和振动可能螺丝松或者损坏接线柱。电瓶很多坏的不是老化,就是断格,振动让其中一格损坏

网友:
支持13楼的建议。楼主这种硬连接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池之间应该用硬的材料分隔,然后整组捆结实,用镀锡铜片太硬了,震动松散的情况下会拉坏极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不要使用这种铜片的硬连接   震动情况下可能极柱受力 导致电池受损或者螺帽松动      建议铜编织带 ...

感谢老铁的建议,后期考虑更换编带连接,加保险丝,目前已经安装好,先用着吧,松动的话内阻会变化,我会时不时的测测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