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一个变压器波形求解

楼主(2022-01-11):
大家好,我是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求老师傅点播一二,谢谢,事情是这样,我有一个齐声环牛变压器,准备做一个可调电源前级输出交流输出38v,用全乔整流后,用一个63v1000uf电容做绿波,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平滑,为什么带上负载后就变成锯齿波了,不管多大负载都是锯齿波,不懂,开始以为电容太小并联了一个同一样参数的电容,还是一样锯齿波,后来我用明伟线性电源做负载,一条直线平滑,真是搞不懂了,求大家帮帮忙,对了还有我是老数码之家等级还不低玩了好多年,为什么转不过来,一直通不过,谢谢师傅

网友A:
看图了解
看图理解

网友B:
楼上的图比较直观,这种电路带载后电压必然会有波动,做可调电源前级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了解
看图理解

老师你好,谢谢你回复,我问下你。为什么我的固伟可调线性电源带载,都是平滑的?是需要加什么原件,或者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图比较直观,这种电路带载后电压必然会有波动,做可调电源前级问题不大。 ...

老师你好!谢谢你回复,线性可调电源为什么带负载,没有波形变动,都是一条直线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谢谢你回复,线性可调电源为什么带负载,没有波形变动,都是一条直线呢,谢谢 ...

比你这个中间多了一个稳压电路,多了一个调整管把波纹去掉了

网友:
把池塘挖大点,比如2个10000uF,1000uF简直一只脚都放不下去啊!各种规格的电容都放两个,比如102的瓷片电容,103的瓷介电容,104的涤纶电容,105的CBB电容。

网友:
加电感绿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谢谢你回复,我问下你。为什么我的固伟可调线性电源带载,都是平滑的?是需要加什么原件,或者 ...

可调线性电源其实还有个涵义就是稳压,你这个加了稳压就滑溜了

网友:
π型滤波了解一下

纯电容滤波带负载肯定是锯齿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谢谢你回复,我问下你。为什么我的固伟可调线性电源带载,都是平滑的?是需要加什么原件,或者 ...

1. 线性电源有稳压电路
2. 线性电源波纹频率高,电容的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电解电容怕热,温度越高寿命越短,所以最好不要绑在散热片上

网友:
看了很久才看到一个回复1k微法 第一眼以为1w微法了 还没想明白为啥有锯齿   马虎的结果啊

网友:
查查电子滤波的原理你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22-02-10):
小白不懂帮不了楼主,进来学习

网友:
你只考慮了濾波,沒考慮穩壓,先穩壓再濾波吧

网友:
带载时电容充放电,必然会出现这种锯齿波。
2A负载,每秒放电2库伦。
工频桥式整流,电容充放电频率100Hz,每个充放电周期电容充放电0.02Q。
电容容量2000uF,0.002F。
电容电压差 V=Q/C=0.02Q/0.002F=10V
用示波器看波形,电容上波形的峰峰值应该在10V左右,如第一张照片所显示。

稳压电源是因为有调整管把电容上的电压“拦下”了一节,输出电压在峰谷以下,电压的波动全都体现在调整管上了,输出是平滑的。

网友:
看楼主的装备不错呀,基础知识还是有所欠缺哦,加上稳压之后纹波就小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