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热水袋(电极式)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22-01-11):
各位大神,小弟想请教一下,关于电极式电热水袋内部填料的疑问。虽然国家已经禁止售卖电极式电热水袋,但是市面上仍有流通,价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还是喜欢这类热水袋的手感。其实要是使用得当,经常排气,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
我买的电极式热水袋通常只能用1年,刚买的时候功率能到400瓦左右,几分钟加热完成。但是到第2年通常加热会变慢很多,功率会下降到100多瓦的样子,不知道咋回事。所以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谢谢!
1、前几年刚买回来的时候不带水,自己加的清水;这几年买回来都是加满的,不需要自己添加。但是不管那一类用一段时间后内部像铁锈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排气的时候看到的)?有说铁粉,有说盐类化合物的?
2、有时候热度不够了,从淘宝上面买的加热丸(透明的),加进去几颗貌似也达不到原来的热度,是不是内部电极老化?

网友A:
电极是会损耗的,即使损耗很小电极表面也会脏,至于这个价位的三无产品能用什么好材料做电极?铁呗
这类有安全隐患的东西还是不要再用了,何况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网友:
我大学时候买过一个,那时候很流行这种,虽然知道不安全但都图方便。加水的时候最好加纯净水,买瓶娃哈哈灌进去就行。我那个用了3年,前两年加热正常,第三年变得很慢,估计电极腐蚀断了,我同学他们都加自来水,基本上到第二年就会加热缓慢,所以纯净水是有好处的。
坏的那个倒是没拆开,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里面很脏,我嫌脏没拆,铁锈色的东西是电极腐蚀后的产物,估计是不锈钢电极,直接把220V通入水里,直流电会电解水,交流电只会加热,不会电解。自己加水的那些里面会有一些盐类的东西,增加导电性的,不加那包盐也可以加热,但导电性太差功率很小。

网友:
不热了以后我拆过几个,都是电极片与联线脱离了,焊接联线的位置,一个大坑,但是焊锡并不是底圆的,而是底平的,就是说焊接在一个平面上的,实际拆出来应该是平面的位置是个坑。

黄色的锈迹就是电极片腐蚀了,电极片表面生锈导致的水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是会损耗的,即使损耗很小电极表面也会脏,至于这个价位的三无产品能用什么好材料做电极?铁呗
这类有 ...

好的啊,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