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爱Play 改装遇到问题,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楼主(2022-01-11):
购物送的小爱Play,型号L05B,2021年产品,12V电源,因为家里已经有天猫精灵,没什么用,心有点大,想去掉喇叭,只保留主板部分,切割外壳,改成一相小盒子,在车上用,
试了蓝牙,不能找到车载蓝牙,必须加一个AUX接口,才能接入车载音响,查了网上一些改装贴子,没有同款案例,只能参考同功放芯片(功放芯片TPA3138D2)的改装经验,并研究功放芯片TPA3138D2的技术参数资料,

观察L05B,功放芯片TPA3138D2的左声道通道3、4脚已经接地,应该是采用单声道接法,典型资料图如下:

但L05B,功放芯片TPA3138D2的右声道通道11、12脚却并不象资料图所示,万用表测接11脚的电容C25并未接地,与地之间有3K电阻,与接12脚的电容C24对地电阻一样,看起来象是前端的左右声道在这里混合。

于是从11、12脚分别引线接3.5插座,接电脑音箱放音两个声道均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立体声,声音还对得起车载音响,音量也可以调。
但是有一个严重问题,叫小爱同学进行各种操作的时候,尤其是顶上蓝色灯亮的时候,电流杂音特别大,但是播歌的时候,小爱同学不介入,基本上听不到电流杂音。
接回原喇叭也一切正常,没有电流杂音。
音频线屏蔽层是在11、12脚近地端接的地,并注意远离前端的数字芯片,但感觉这种小爱同学介入时特有的噪声,是受了前端的数字芯片的严重干扰,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一下,当小爱喇叭与外接音箱同时开的时候,小爱喇叭没杂音,外接音箱杂音依旧

楼主(2022-09-19):
终于搞清楚了,杂音很大 ,是因为电容有问题,换电容就好了,确认是立体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杂音很大 ,是因为电容有问题,换电容就好了,确认是立体声 ...

应是藕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我有一个小爱mini放在车上用了。不过只是把喇叭线焊接到3.5毫米插座上了。。。。简单粗暴

网友A(2022-11-23):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杂音很大 ,是因为电容有问题,换电容就好了,确认是立体声 ...

按你的方法,接11和12脚改音频输入
小爱必须播放音乐,接的输入才会有声音。小爱不工作待机,接的输入没有声音。
就是两个声音混在一起。
劳烦帮看下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方法,接11和12脚改音频输入
小爱必须播放音乐,接的输入才会有声音。小爱不工作待机,接的输入没 ...

什么问题?

网友B(2023-07-14):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方法,接11和12脚改音频输入
小爱必须播放音乐,接的输入才会有声音。小爱不工作待机,接的输入没 ...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查一下待机以后,是不是功放电路,供电电路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