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美耐特MNT-070303无极调速电磨

楼主(2022-01-11):
插电220v额定功率130瓦,无极调速关开大,有碳刷,基本全新,被剪线了,我把它放在废品站角落,半个月了,主要拿回家没用处,今天实在没东西拿了,还是揣兜里拿回来把,不拿点东西,我浑身难受。做工大家自己看,CHL轴承,就是这货外壳内外部都标PA6-GF30,,特讨厌这种,知道你用尼龙加玻璃纤维了,具体是不是尼龙加玻璃纤维鬼知道。

网友:
可换电刷比775铆接电机友好。几年前北京那也是,很想找些拆机无刷电机,当初三相无刷几乎没有,只捡到效率不高发热大,转不动电脑风扇,万能润滑剂修理后能转,只是电机效率很不理想,网上AVC等单相无刷效率高些,转速块发热比277单芯片霍尔小。2020年后拆机Nidec等三相无刷电机开始普及,可惜正反转不好弄,加电阻怕220伏烙铁击穿,自带有感驱动烧掉后,只能换正反转无感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