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慢慢做个写字机/雕刻机/激光机

楼主(2022-01-12):
立创上的,应该不善人见过吧
功能页比较多样…………
要是有个4轴就更好了
接线打给这样子的

尺寸页不算大

打板回来 春节临近必须红红火火
先把手上有的电阻二极管焊上其他元件还没买,指示灯应该不用焊页没关系吧

想想焊出来也没什么卵用,
要做出来一个完整的还有很多七七八八八的估计要费不少钱吧

这个有人打板做出来成品了吗???

网友A:
有做过 这个板有缺陷 需要同时提供USB和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过 这个板有缺陷 需要同时提供USB和DC

哪个版本的??需要两个都插上才能用吗?

网友:
机械结构才是最难的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3D打印机,一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过 这个板有缺陷 需要同时提供USB和DC

问过原作者了,说不用的啊,
“usb排针没插是吧”

网友:
老铁,做个雕刻机吧,做好了我想抄袭一下

楼主:
又焊了几个元件…………

网友:
支持折腾,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整个桌面小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