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12V到21V锂电通用智能充电器 给电动工具充电

楼主(2022-01-12):
喜欢DIY,所以家里不断添加新的电动工具(电动螺丝刀、电动冲击钻、电动洗车机、电动角磨机、电动棘轮扳手等),也淘了不少锂电池,资金有限,买的一些锂电电动工具都是杂牌,平时用的也少,配的充电器也是水,充电慢。
12V 16V 21V锂电池好几个,好在这些电池充电头都是DC的,
所以想找一款130块左右的,自适应电压智能锂电充电器,DC头接口的,有充电指示灯,充满电自动停止,最好能支持快充3-5A电流。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一个24v电源,8.4到21v都可以冲,电路用431加lm3
17

网友B:
自动识别电压来判断充电类型很不可靠。如果不想锂电池爆炸,就熄了这条心吧。

网友C:
这种充电器很多大厂都有,但都只能自适应自己品牌的工具,没法通用,每家的设计都不一样,即使同电压两个牌子的充电器基本也都无法通用,何况还要自动检测电压

网友D:
b6充电器就行了 买一百多的  几十块钱的 不如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一个24v电源,8.4到21v都可以冲,电路用431加lm3
17

有加MCU吗?通过ADC读电池电压,然后调整输出电压做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识别电压来判断充电类型很不可靠。如果不想锂电池爆炸,就熄了这条心吧。 ...

理论上是可行的啊,只要不超过电池饱和电压,再加上充电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很多大厂都有,但都只能自适应自己品牌的工具,没法通用,每家的设计都不一样,即使同电压两个牌 ...

软件思路我有,但是硬件能力有限,所以想买个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充电器就行了 买一百多的  几十块钱的 不如不要买

B6,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买了一个,但是是做均衡冲的,外接电源输入电压最高只有18V,回头找出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B6,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买了一个,但是是做均衡冲的,外接电源输入电压最高只有18V,回头找出来研究下, ...

这东西自带升压的,一般用个12v电源就行了。

可以充到6串,25.2伏。

网友E:
必须有识别触点,建议买个博世的座充改装。靠电压识别的太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有识别触点,建议买个博世的座充改装。靠电压识别的太扯淡了。

博世的我搜索看了下,只有10.8-18V,没有2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加MCU吗?通过ADC读电池电压,然后调整输出电压做自适应。

没有,单片机类的太高级了。调好电压,电流我装了一个电流表,有没有充满电,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片机类的太高级了。调好电压,电流我装了一个电流表,有没有充满电,看电流 ...

你这是半自动的,要整就弄全自动的,

网友:
自动识别电压不靠谱,我改技术路线了,所有充电器改TYPE-C输入,根据电压选择TYPE-C升压充电模块,有支持诱骗的更好,2S 3S 好整, 5S电流够大的模块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F:
手机快充头,加QC3.0诱骗器

网友:
一个明纬改的数控搞定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F:
手机快充头,加QC3.0诱骗器

qc3.0只到20v吧

网友:
一个24V电源板+可调降压模块(带数显的),用防水盒做个盒子,输入输出线各一条。加起来50-60能搞定。自动识别电压不靠谱,还是手动调节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