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42寸电视一体板 Y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22-01-12):
康佳42寸,平时不怎么开。最近打不了,拆机一看跨接冷热地的Y电容炸了(丝印CT7 E……Y1 250V后面不知道了),找到电路图上标记为250VAC 102。检测前端后端也没短路,手头只找到一个JEC JY102M/X1 400V/Y2 250V,换上单板通电测试各个测试点电压正常。但是外形尺寸比原来的小了一圈。

请教有必要换成耐压值更高的,外形更大的吗?好像原机是Y1电容,后换的是Y2电容

网友:
康佳机型通病 RCD部分C也容易坏 更换即可

网友:
最好还是一样或者更大吧,小了可能有隐患吧,电容也不贵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