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ed横流电源改提高输出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2-01-12):
常见的led驱动标注的都是输出   “电压xx--xx伏,电流xx毫安”,业余条件下低电压如何提高为高电压或高电压调低输出电压?查了点资料,还是没明白,请教坛友。下面的资料是从网上搜到了,led灯的集成块不是这个。

网友A:
我也好奇,很多LED电源有一个电压范围哈

网友:
这个分很多种,原理其实是一样的,采集输出电压,等比例衰减后和内部参考电压比较。主要区别是比例电阻是外挂还是内集。之所以指定电压范围,其目的还是保证芯片的稳定性。说到底,也就是一个buck电路,只是把传统的电压负反馈改成了电流负反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很多LED电源有一个电压范围哈

所有的恒流源,都有个电压范围,不然,即便是1ma的电流,也不可能上1wv的电压不是!
说白了,就是电源的功率,决定了恒流源的最高电压!最低电压,是有电源的最低可工作电压决定的,再低电源就不能维持自身工作了,除非使用辅助电源的,才能从0v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很多LED电源有一个电压范围哈

所谓恒流,就是电压变化或者阻抗变化,都不影响负载电流的大小。这些LED驱动器,是检测负载电流大小控制输出电压的,从而稳定负载电流。驱动器输出电压的调整范围是有限度的,在这限度内可以选择N串的LED,比如是30~60V,就可以选择15串~30串的LED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非隔离驱动,输出电压的高低取决于电感的电感量,电流取决于限流电阻,这些芯片手册都有写的,比如TC68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驱动,输出电压的高低取决于电感的电感量,电流取决于限流电阻,这些芯片手册都有写的,比如TC6832。 ...

谢谢,能具体说一下电感变小输出电压咋变?若是隔离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