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电源适配器输出抖动的20v咋回事?

楼主(2022-01-12):
要给朋友一个12v1a适配器,测输出只有1v多,拆开见16v输出滤波电容已经鼓包/更换了输出有20v并且跳动,同时拆开另一12v正常的相同适配器,发现异常的适配器pcb上缺R14和DZ1,是缺装R14的缘故吗?正常的pcb上也空几个元件~难道有的元件无关紧要?

网友A:
这鬼画符的电路图,想不支持一下都难,我小白从最后一图看,假如没装r14,那光偶二极管根本就没过电??没反馈,只是把431当稳压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鬼画符的电路图,想不支持一下都难,我小白从最后一图看,假如没装r14,那光偶二极管根本就没过电??没 ...

鬼画符。哈哈哈哈,太形象了。能画成这样也是个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鬼画符的电路图,想不支持一下都难,我小白从最后一图看,假如没装r14,那光偶二极管根本就没过电??没 ...

能把电路图画成符,看来楼主是当天师的料。

网友:
第一张图下面那个箭头处应该是12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鬼画符的电路图,想不支持一下都难,我小白从最后一图看,假如没装r14,那光偶二极管根本就没过电??没 ...

也是觉得光耦不会有光,导致输出为最大电压?这是 出厂时就缺R14导致输出20v后使16电容鼓包?,~那个R14标195,表测了下好像没那么大?等找个电阻补上看看?

网友:
如果图没画错,ZD1感觉可有可无,R14没有的话,光耦,431就完全没有工作,没有反馈了,电压就是最高输出了

网友:
画的相当牛逼,这种通常都是光耦反馈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觉得光耦不会有光,导致输出为最大电压?这是 出厂时就缺R14导致输出20v后使16电容鼓包?,~那个R14 ...

R14不可能是195.应该是56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4不可能是195.应该是560欧电阻

所以鬼画符是有道理的

网友C:
这图画的佩服五体投地。楼主天生的抽象派画家哇!R14应该是561.应该是你拆解时碰掉了必须补上。

网友:
学下Kicad开源电路板设计方便些,省掉签字笔修正液等。

网友:
看PCB上R14底下的胶 应该是楼主拆壳子时不小心搞掉的, 而另外一个看胶 本来就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画的佩服五体投地。楼主天生的抽象派画家哇!R14应该是561.应该是你拆解时碰掉了必须补上。 ...

老师说的有理,又仔细看了一下R14焊盘确实是脱落痕迹,而195是翻转180度错读561的结果。找到一个5600电阻补在R4焊盘上,输出了稳定的12v带载也达到1A多,完全正常了。

网友:
您这是华为的12v1a电源,这东西有好几个版本,这个电阻必须有的。前两天从破烂王那里拿回来6个改明伟电源,特意挑了三个版本。和您这个一样的拆了两个,其中一个可以到19v另一个只能到14.4v再高电源开始打嗝了!最后是明伟里面装不下!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