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华为SU450C中继 这个是以前给手机扩展信号的吗

楼主(2022-01-12):
本地80收了个华为SU450C想玩一玩对讲中继,这个设备资料大家有吗?这个是以前给手机扩展信号的?还带电话线,问下坛友写频线有定义知道的吗?要是能写频后期考虑加个哑音板子玩玩

网友:
类似基站的设备

网友A:
应该是小灵通基站,买来没用。

网友:
百度找资料把,前些年很火的小中继。

网友:
这个是以前用来做有线电话无线传输用的,比如山区 或者人口不多的地区 直接主机和这个分机双工传输 这个上面插电话线 接个有线电话。 说白了就是代替有线电话的电缆。

这个机器改频率 改中继 国内很多呢! 效果非常好,甚至和很多大功率的专业中继都可以媲美,资料百度一下很多的。

网友B:
我有好几台全新带包装的,卖过不少二手的。可以改成对讲机中继台,有简单改法,跳几根线,改成U高,高手有综测的可以改成业余段,功率5w。

网友:
这个改造就要看个人技术了,改好了特别好用,改不好还不如直发,10年前玩了很多台,还有对应的大的E403-50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几台全新带包装的,卖过不少二手的。可以改成对讲机中继台,有简单改法,跳几根线,改成U高,高手有 ...

10多年前经常折腾这些,现在年纪大了,老花眼了,也就不在弄了 只偶尔帮朋友测试一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几台全新带包装的,卖过不少二手的。可以改成对讲机中继台,有简单改法,跳几根线,改成U高,高手有 ...

写频线定义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频线定义有吗?

再弄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频线定义有吗?

软件!

具体方法去百度,我没有时间解释和咨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频线定义有吗?

私信我  v告诉你

网友:
小灵通基站

网友:
这个就是当年的村村通。配套的还有八木天线和电源盒。多年前在CQ论坛火过一段。改业余段,加遥控,加亚音。价格不高,动手能力强玩玩也不错。就是功率稍小。

网友(2022-02-11):
SU50C是ETS基站的终端机,接收基站的无线信号转换成有线信号接到普通电话机上使用,基站设备E403-50B....

网友:
原来是农村通话设备,说白了,就是利用无线覆盖一些农村地方,让他们能通上电话,现在手机信号覆盖普及了,他们也完成任务了。

可以写频,不改动的话,是U高频率,可以写频,改业余段要调双工器。 我手头有一台,没改业余频,好像是7W功率发射。

网友:
好机器 可玩性高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C:
10多年前经常折腾这些,现在年纪大了,老花眼了,也就不在弄了 只偶尔帮朋友测试一下设备。 ...

老前辈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灵通基站,买来没用。

可以改对讲机中继